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高频方波发生器IC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05-08):
我这边在做一个项目,上面有一个IC能输出两路1-10M的可调方波。这是它的电路图。一直找不出这种型号。希望大家能帮忙推导下。

楼主:
原理图我发上来。通过这个可调电位器可以调节频率。   10跟11脚输出反相的两路方波。

网友A:
这IC肯定是通用逻辑门。可能是六反向器,也可能是四2与非门。

楼主:
恩  推导是逻辑芯片。不是单片机。也买了看了很多IC资料都找不到类似的。

网友A:
刚去查了下对应ic的引脚图,因2脚接高电平,排除了或非门,是与非门,可以肯定ic型号为CD4011.

网友B:
74hc132,四2施密特与非门,绝对没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4hc132,四2施密特与非门,绝对没错。

HC的好像电压范围是2~6V,楼主这电路电压12V,应该是40系列的逻辑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C的好像电压范围是2~6V,楼主这电路电压12V,应该是40系列的逻辑门。

哦,不好意思,没留意工作电压,我是看了IC引脚连接就回帖了,没注意是12V。

12V就要找CD4xxx系列的四2施密特与非门CD40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不好意思,没留意工作电压,我是看了IC引脚连接就回帖了,没注意是12V。

12V就要找CD4xxx系列的四2 ...

之前我买过CD4069等IC好像不行。   主要是能输出这么高频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的好像电压范围是2~6V,楼主这电路电压12V,应该是40系列的逻辑门。

主要是能输出这么高频率么。

网友A:
这么久了,楼主还没确定?
一定是40系列的与非门。CD4093或CD4011,
4069是反向器,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久了,楼主还没确定?
一定是40系列的与非门。CD4093或CD4011,
4069是反向器,肯定不行。 ...

现有我是用别的方案替代了。用的有源晶振加上反相器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只是作为替代方案。你们说的那几个我也买了。今天测试下看是不是。如果OK这个也就结贴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楼主:
结贴了。。。样品到了。经过验证就是个与非门逻辑芯片。CD4011。特别感谢@datou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