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如下图,请教,L8的感抗应该选多大的 ?

楼主(2018-05-08):
如下图,AC220V经过T2降压为AC18V后,经过桥式整流后,为DC25V。
DC25V经过 电容、电感的 π型 滤波。

为了不让 电容、电感组成的滤波电路 发生谐振,请问:
1. L8的感抗应该选多大的 ?
2. 在哪里 可以找到 这方面的 理论基础知识 ?

谢谢 !

附图

规则就是,在体积、成本灯其他因素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感值越大越好。

网友A:
L8 在这你准备用来干什么? 滤 50/60Hz 工频? 划不来. 搞个三极管做的简单滤波电路就可以满足要求.
  如果是滤传导注入的 150KHz ~ 30MHz? 后面有 1000uF 和 104, 几十个 uH 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8 在这你准备用来干什么? 滤 50/60Hz 工频? 划不来. 搞个三极管做的简单滤波电路就可以满足要求.
  如果是 ...

L8是用来 滤除 干扰信号的,1MHz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