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的步进电动机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8-05-08):
89C51单片机的步进电动机控制系统设计

系统整图如图1所示,本系统采用外部中断方式,p0口作为信号的输入部分,p1口为发光二极管显示部分,p2口作为电机的驱动部分。

图1 系统整图

电源部分

利用LM7812和LM7805芯片得到12V和5V的电压,它们的应用要注意以下几点:

(1)输入输出压差不能太大,太大则转换效率急速降低,而且容易击穿损坏;

(2)输出电流不能太大,1.5A 是其极限值。大电流的输出,散热片的尺寸要足够大,否则会导致高温保护或热击穿;

(3)输入输出压差也不能太小,大小效率很差。 其中12V电压给步进电机供电,5V电压则给单片机供电。分别如图2、图3所示。

(1)产生12V的电压给步进电机供电

图2 12V电路部分

(2)产生5V的电压给单片机供电

图3 5V电路部分

按键部分

本次设计选用的是单片机的P0口来控制信号的输入,所以把按键开关和P0口连接起来,当按下开关S1时,相当于给P0.0口一个低电平;当按下开关S2时,相当于给P0.1口一个低电平;当按下开关S3时,相当于给P0.2口一个低电平;当按下开关S4时,相当于给P0.3口一个低电平;当按下开关S5时,相当于给P0.4口一个低电平。然后通过单片机实行相应的操作。如图4。

图4 按键部分电路

驱动部分

此电路是步进电机的驱动部分,我选用的是ULN2004芯片来驱动的,ULN2004系列是一款高耐压,大电流达林顿管驱动器,包含7个NPN达林顿管。如图5。

图5 驱动部分电路

状态指示部分

状态指示用P1口控制发光二极管的显示,如果相应端口是低电平,相应的发光二极管就会亮,用它来表示步进电机所处的状态。

时钟部分

时钟电路是计算机的心脏,它控制着计算机的工作节奏,可以通过提高时钟频率来提高CPU的速度,本次设计采用的晶振为12MHz。如图6。

图6 时钟部分电路

楼主:


网友A:
大电流的输出,散热片的尺寸要足够大,否则会导致高温保护或热击穿。

网友B:
这几个分享的原理图的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首先电压的设计要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