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寸TFT的LCD屏,引出的FPC排线上的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
1.准备自己画个LCD驱动板子。在淘宝选5寸TFT的LCD时,发现屏都带着这个电路(见图),问下客服说这是背光驱动电路。如果是驱动电源,能否调背光?
2.再去看下屏参数提到的背光电压输入电压为19.2v,If=40mA,是不是另外不需要设计背光驱动电源,直接提供一个19.2V的DC电源就OK,还要主要什么参数?

楼主(2018-05-08):
收到,谢谢指导

楼主:
求大佬说说这个图中 FPC中的电源电路有什么作用,解脱下我的好奇心

网友A:
FPC上的电路不是背光控制,是LCD需要的偏置电压,也就是要一定的压差(+、-)才能点亮液晶,有些7寸的屏就没有集成,就需要自己设置偏置电压的电路。背光控制都是自己另外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C上的电路不是背光控制,是LCD需要的偏置电压,也就是要一定的压差(+、-)才能点亮液晶,有些7寸的屏就 ...

谢谢指导

网友B:
我的理解主要是液晶的驱动IC需要部分外围滤波什么的,因为都是通用且还要保证可靠性稳定性,所以就做到FPC上了。

网友C:
背光电路一般是恒流源,可以保证背光亮度一致,不会变,外挂19.2V的DC电源肯定也可以点亮屏幕,但是可能亮度会有变化,一般这么大的屏都是采用恒流源的背光电路,没必要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