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2+AD7794的配置不对,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8-05-08):
正在用STM32L432+AD7794,现在是配置AD7794不对,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void USER_AD7794Work(void)
{
        uint8_t i = 0,j = 0;
        USER_InitAD7794();

        /*******************************************/
        gSPI3WriteBuff[0] = 0x10;
        gSPI3WriteBuff[1] = 0x10;
        gSPI3WriteBuff[2] = 0x01;
        USER_SPI3_Write(3);
        for(i = 0; i < 0xff; i++)
                for(j = 0; j < 0x7f; j++)
                        ;

        gSPI3WriteBuff[0] = 0x28;
        gSPI3WriteBuff[1] = 0x01;       //输出10uA的电流
        USER_SPI3_Write(2);
        for(i = 0; i < 0xff; i++)
                for(j = 0; j < 0x7f; j++)
                        ;

        gSPI3WriteBuff[0] = 0x08;
        gSPI3WriteBuff[1] = 0x20;
        gSPI3WriteBuff[2] = 0x0A;
        USER_SPI3_Write(3);             //运行过这一句,就没有电流输出了

        for(i = 0; i < 0xff; i++)
                for(j = 0; j < 0x7f; j++)
                        ;
        gSPI3WriteBuff[0] = 0x58;
        USER_SPI3_Write(1);
        USER_SPI3_Read(4);

        /****************************************/
}

楼主:
下午试了下,连续模式和空闲模式都不影响电流输出,但是只要一换成单次模式,就没有电流输出了

网友A:
把时序弄出来看看呗;

网友B:
上仪器看时序图,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