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的研究

楼主(2018-05-08):
DSP编程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的研究

 1 McBSP(Multichannel Buffered Serial Port)串口利用DMA中的多帧(Multi-Frame)方式通信的中断处理

  在实际通信应用中,一个突发之后,程序必须为下一个突发作准备。因此一般采用串口的DMA多帧方式但在串口以DMA方式传输数据时却有一些问题要讨论。首先DMA的传输同步事件应设McBSP的传输事件即XEVT,这样一字节传输后会自动准备另一字节(McBSP的READY上升沿触发DMA传输)。中断发生时意味着一个块已传完,这时DMA的使能自动关闭,McBSP的READY将一直保持高状态。但是在下一次突发传输直接使能DMA时却启动不了传输(相信会有许多我遇到此类问题)。这是因为无法产生McBSP触发启动所需的READY上升沿。解决办法是在中断程序中先关闭McBSP的发送,使 READY="0",随后在程序中发送使能DMA,再打开McBSP的发送即可。如先打开McBSP的发送后打开DMA,也是不会工作的。因为McBSP的 READY已经由0变到1了,无法再产生READY上升沿。

  2关闭DMA与关闭McBSP的区别

  在通信领域,为了充分利用DSP的片上外设资源,常常利用DMA把从串口来的数据或要发的数据放入缓冲区,再处理。对DMA而言,只要其在数据缓冲区的指针指向了中断应发生的位置,就产生中断。但此时最后一个数据只是进入了McBSP而并未真正发出去,所以在传送结束的中断程序中只能关闭DMA不能关闭McBSP。因为此时McBSP的发寄存器DXR中还有一个字没有发出。

  3 McBSP串口配置的关键时序

  主要是寄存器SPCR2的配置:在保持RRST、XRST、FRST各位为0的前提下,配置好其它串口控制寄存器。等待至少2个CLKR/T时钟以确保DSP内部的同步。
  (1)可以向DXR装载数据或使能DMA。
  (2)使能GRST(GRST=1)(如果需要DSP内部产生采样时钟)。
  (3)使能RRST或XRST,注意此时要保证SPCR中仅有此一位发生改变。
  (4)使能FRST(FRST=1)(如果需要DSP内部产生帧同步)。
  (5)等待2个R/T CLK时钟周期后,收或发端便会有效。

  4汇编语言程序中的变量

  汇编语言程序中的公用变量应在文件中定义,如.def carry。汇编语言程序中使用的局部变量不需定义,可直接声明,例如trn_num .word 00h。如果在两个asm文件中有两个都没有定义的同名变量,则编译程序会认为分他们不是同一变量。在汇编程序的开头应有.mmregs宏语句。它一方面表示对默认定义的确认(ah,bh,trn等),另一方面可以对所用寄存器重新定义。如:.mmregs DMPREC .set 54h ;定义DMA优先和使能寄存器地址在54h DMSA .set 55h DMSDN .set 57h DXR10 .set 23h ;定义串口1的发送寄存器地睛在23h

  5 ST1寄存器中CPL位的影响

  CPL位是编译模式控制位,它表示在相对直接寻址时采用哪种指针。当CPL=0时,使用页指针DP;当CPL=1时,使用堆栈指针SP。实际使用中二者没有什么差别,但使用SP寻址的程序更易读。在程序中经常使用CPL=1。

  6指令的歧义

  6.1 比较下面指令STLM B,AR4 ;把bl内容送入寄存器AR4 (×)
  STLM B,*AR4 ;把bl内容送入寄存器AR4 (√)
  前者实际执行的是把bl内容送入一个系统用的缓冲区,后者也可用:MVDM BL,AR4 ;把bl内容送入寄存器AR4 (√)
  其他易导致歧义的语句还有:
  LD AR5,A ;把AR5的内容送入寄存器A (×)
  LDM AR5,A ;把AR5的内容送入寄存器A (√)
  ANDM #0x107e,AR4;把#107e加到寄存器AR4 (×)
  ANDN #0x107e,*AR4;把#107e加到寄存器AR4 (√)
  仅对某些寄存器有效的指令:
  MVDD * AR2+,*AR3+ ;把以AR2为地址的内容拷入AR3的地址中此类指令用作数据块搬移特别有效,但仅对AR2、AR3、AR4、AR5有效。
  易错语句中对程序运行危害最大的是:
  ST #0,*(bsp0_out_sign) ;bsp0_out_sign是一个变量名(√)
  STM #0,bsp0_out_sign ;此语句被编译为STM #0,PMST或STM #0,IMR (×)
  这种语句会导致程序运行中的随机故障,且极难发现。

  6.2 流水冲突
  分析以下程序:
  STM to_dce_buff,AR4 LDM AR4,B ADD A,B ;B=AR4+AL MVDM BL,AR4 ;AR4=to-dce-buff+AL实际上,上段程序得不到AR4=to-dce-buff+AL的结果。这是因为DSP一般采用深度为3~6级的流水结构,产生了无法解决的冲突,所以它不能被正确执行。解决的办法是在赋值和引用之间插入一条或几条其他的指令,或NOP语句即可。

  7汇编与C语言混合编程的关键问题

  7.1 C程序变量与汇编程序变量的共用为了使程序更易于接口和维护,可以在汇编程序中引用与C程序共享的变量:.ref_to_dce_num,_to_dte_num,_to_dce_buff,_to_dte_buff
  在汇编程序中引用而在C程序可直接定义的变量:
  unsigned char to_dte_buff[BUFF_SIZE]; //DSP发向PC机的数据
  int to_dte_num; //缓冲区中存放的有效字节数
  int to_dte_store://缓冲区的存放指针
  int to_dte_read; //缓冲区的读取指针
  这样经过链接就可完成对应。

  7.2 程序入口问题在C程序中,程序的入口是main()函数。而在汇编程序中其入口由*.cmd文件中的命令决定,如:-emain_start;程序入口地址为main_start。这样,混合汇编出来的程序得不到正确结果。因为C到ASM的汇编有默认的入口c-int00,从这开始的一段程序为C程序的运行做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初始化变量、设置栈指针等,相当于系统壳不能耐跨越。这时可在*.cmd文件中去掉语句:-e main_start。如仍想执行某些汇编程序,可以C函数的形式执行,如:
  main_start();//其中含有其他汇编程序
  但前提是在汇编程序中把_main_start作为首地址,程序以rete结尾(作为可调用的函数)的程序段,并在汇编程序中引用_main_start,即.ref _main_start。

  7.3 移位问题在C语言中把变量设为char型时,它是8位的,但在DSP汇编中此变量仍被作为16位处理。所以会出现在C程序中的移位结果与汇编程序移位结果不同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在C程序中,把移位结果再用0X00FF去“与”一下即可。

  7.4 堆栈问题在汇编程序中对堆栈的依赖很小,但在C程序中分配局部变量、变量初始化、传递函数变量、保存函数返回地址、保护临时结果功能都是靠堆栈完成。而C编译器无法检查程序运行时堆栈能否溢出。所以应尽量多给堆栈分配空间。C编译器的默认大小为1KB。在程序不正常跑飞时应注意检查是否堆栈溢出。

  7.5 程序跑飞问题编译后的C程序跑飞一般是对不存在的存储区访问造成的。首先要查.MAP文件并与memery map图对比,看是否超出范围。如果在有中断的程序中跑飞,应重点查在中断程序中是否对所用到的寄存器进行了压栈保护。如果在中断程序中调用了C程序,则要查汇编后的C程序中是否用到了没有被保护的寄存器并提供保护(在C程序的编译中是不对A、B等寄存器进行保护的)。

  8命令文件的编写
  在编辑*.cmd文件时编译连接器默认:page 0就是ROM区,page 1就是RAM区。下列段必须放在ROM区。
  .text load="PROG" PAGE 0 ;程序段
  .const load="data" PAGE 0 ;常数段
  .cinit load="data" PAGE 0 ;初始化段
  .switch load="data" PAGE 0 ;switch指令常数表
  值得注意的是尽量不要用FILL选项,一旦进行填充会使生成的.out文件增大甚至超过内部的存储空间而无法Bootload。

网友A:
对DMA而言,只要其在数据缓冲区的指针指向了中断应发生的位置,就产生中断。

网友B:
还是主要是算法的实现。

网友C:
程序中对基要求比较高的函数,如中断

网友D:
注意在cmd文件里的定义

网友E:
不必要的volatile使用会使编译器的效率降低

网友F:
程序调不通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时

网友G:
编程底子不好,如何学习使用DSP和CCS呢?

网友:
把所有能用ccs跑仿真的demo抛一边。

网友H:
编程还真是麻烦。

网友H:
楼主有关于BootLoader的资料吗?

网友C:
程序需要对FLASH进行操作,这时就要把程序先复制到RAM中运行然后才能对FLASH操作

网友D:
注意空间的分配对程序运行有影响的。

网友E:
要毫无根据的随意使用关键字。

网友F:
在用C语言进行DSP应用系统的开发时,除了要符合标准C的规范,还要遵循TI公司制定的算法

网友I:
学习了,这个DSP编程还真是注意的太多。

网友H:
想修改一下BootLoader

网友J:
DMA用的最多。

网友:
学dsp的过程就是看datasheet的过程,ti的各种文档,芯片手册,开发文档,库文档,操作系统文档,框架文档等等

网友G:
DSP大量的时间要和各种文档打交道,

网友B:
DSP的内存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