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R2104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8-05-08):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我用IR2104驱动电机,用示波器测试到电路工作时对12伏电压和5伏电压有很大的干扰,电路和波形如下图。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使用的是下面的电路

xch
你这图纸错了。VS这个脚应当连接电机驱动。
xch
图纸上看不到5V和12V。它们在哪里?

楼主:
测试受干扰的5V电源波形如下图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电机是这么驱动的?

楼主:
说明12伏和5伏电压是将48伏通过LM2576HVS-12和7805得到的,如果不接入第一个图上的电路,则电压很稳定。接了之后就有干扰产生,干扰产生的频率和加到IR2104的IN端PWM频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电机是这么驱动的?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请教,就是用上面的MOS管驱动电机,下面那个MOS是用来配合IR2104自举电容升压加的,等于用上面的MOS管控制加到电机的电源,现在这个电路测试了可以驱动电机。干扰的产生是在不加电机时,只要在IR2104的IN端加上PWM信号。就会有那个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请教,就是用上面的MOS管驱动电机,下面那个MOS是用来配合IR2104自举电容升压加的,等 ...

取决于电机负载,你看看电机有没有对驱动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电机负载,你看看电机有没有对驱动的要求

现在这个电路不驱动电机,也有干扰。如果不加上IR2104驱动MOS这个电路。板子其他部分都可以正常供电12伏和5伏,只要加上IR2104驱动MOS这个电路,就有干扰。其实这个干扰也就是PWM控制MOS管导通和截至而产生的干扰。想请教你,这个电路是不是哪里设计不合理?或者在哪个环节产生的干扰。从第二个图中可以看到产生尖峰脉冲的时间刚好是PWM变低电平的时间。第三个图是每个尖峰脉冲的具体波形

楼主:
抱歉,第一个图少画了一根线,下面这个图改过来了

楼主:
哪位大侠看看干扰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B:
我觉得你这样用,根本就用不到2104,直接用一个MOS驱动电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这样用,根本就用不到2104,直接用一个MOS驱动电机即可。

主要是想控制电机的电源端,而不控制电机的地端。请教下,这个电路是不是哪里不合理,才使得PWM产生对12伏和5伏的干扰

网友C:
地线布局不合理。

网友D:
请把二极管换掉,再把电机去掉,然后就正常了

6666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控制电机的电源端,而不控制电机的地端。请教下,这个电路是不是哪里不合理,才使得PWM产生对12 ...

干扰肯定存在的,只能尽量减小影响。尽可能把地线加粗吧,或者信号地跟功率地分开布线,然后单点接地。

网友E:
你的Q2导通的情况下,Q1在打开   不会爆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把二极管换掉,再把电机去掉,然后就正常了

自举二极管换成了FR157,电机去掉了,上管只用一个MOS管的时候正常,没啥干扰。现在情况是因为需要控制的电流大,上管是3个MOS管并联的,3个并联就开始有干扰了,请教下,如果上管如果3个MOS并联需要怎么去除干扰呢

网友:
不清楚具体什么情况,PWM波死区控制有没有问题;电流大,供电够不够,在LM2576HVS-12和7805前面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跟电解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下面的电路

请注意VS引脚连接

网友G:
最近做的个电路,也有这种毛刺信号出现,是不是mosfet栅极前面的电阻阻值选择问题???

网友H:
弄个隔离芯片,电源信号全隔离

楼主:
上管用一个MOS时没啥干扰,就是上管用几个并联时干扰大

网友I:
48V跟地之间加吸收电容

网友J(2018-09-18):
这个问题是由于上下两个管有同时导通的情况GS中间再加一个103电容就没有干扰了

网友K:
感觉怪怪的,你这个控制的是个什么电机?如果控制要求不高的话,弄个三极管+PMOS即可控制电源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