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09):
看着像是驱动电机的,续流作用

网友:
保证不用的时候处于低电压关断状态,避免静电击穿,或者是电路关断的时候导致的寄生电容里面的电没放干净

网友B:
单看没什么作用,要结合外部电路跟使用环境一起分析

网友:
VD1与VD2都是保护VT1的,去看看三极管的特性资料,就清楚了,还要结合外部电路,具体分析,多看资料,

网友C:
VD1是保护二极管,把基级和发射极的电压保持在0.7V,防止BE的反向电压超过5V,一般三极管的BE级的反向耐压只有5V,不加的话,问题也不会很大,VD2也是钳位二极管,也有可能提供低阻抗回路。二者都是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1是保护二极管,把基级和发射极的电压保持在0.7V,防止BE的反向电压超过5V,一般三极管的BE级的反向耐压 ...

防止BE的反向电压超过5V?怎么做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D1是保护二极管,把基级和发射极的电压保持在0.7V,防止BE的反向电压超过5V,一般三极管的BE级的反向耐压 ...

你好,VD1反向并联在基极,怎么能把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保持在0.7V呢,要保持也是保持在-0.7V啊。。。我倒是觉得是防止基极误加反向过高电压的。。。请指导,谢谢!

网友E:
保护VT1,防止电路上有反向电压过高击穿VT1,比如外接感性负载突然断开时产生的高压,可以通过二极管的续流作用泄掉电压,避免对VT1造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