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简单的宽电压适配电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8-05-08):
应用场景是这样的,设备输入电压有两种,5V和12V,工作电压是3.3V,正常工作电流30ma,偶发工作电流120ma(每次持续时间0.5秒)。

为了适配这两种电压,基本思路是:

1. 12V到3.3V两级LDO降压;

2. 5V到3.3V,旁路掉第一级LDO,剩一级LDO。

我做了下面这个电路,通过跳线帽手动切换,实现支持两种输入电压。

1. 当输入是12V时,P3拔掉,两级LDO降压到3.3v,没毛病。

2. 当输入是5V是,P3插上连通,这时第一级LDO的Vin=Vout,相当于旁路掉不工作,这个我不太确定,能不能长期稳定工作?

用了两级LDO,有点复杂,主要是因为要满足偶发120ma电流,否则串个200欧1/2W的电阻加个LDO就搞定了。

望各路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输入12V时,第一季转到9V,9V转3.3V用LDO,功耗太大了,烫手。你只能用电源转换芯片12V转5V。
输入5V就直接用1级LDO就行了。
要切换电源电路,必须前后级都断开,得2个跳线帽。没试过前端无电源输入,后端带电,会给芯片反馈电路有多大影响以及对标准电压有多大影响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12V时,第一季转到9V,9V转3.3V用LDO,功耗太大了,烫手。你只能用电源转换芯片12V转5V。
输入5V就直接 ...

感谢!
因为正常工作电流不大,30ma,所以9V转3.3V发热可以接受。
切换时,12V到9V的LDO的前后级都是5V,都没断开,这样应该没事吧?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玩, 可以这样搞。如果批量,用 DCDC 吧。比如 MT2492 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玩, 可以这样搞。如果批量,用 DCDC 吧。比如 MT2492 什么的。

谢谢建议!
就是批量,因为是RF射频电路,用DCDC的EMC太麻烦,对1射频干扰太大了,所以才用的两级LDO, 效率低点,但解决发热问题。有不妥处?

网友B:
这个跳线/开关就不合适, 用户不方便了。 一定要用LDO, 可以这样考虑, 12V输入一个插口, 5V一个插口, 两个插口规格不一样, 阻止用户插错。

DCDC 的EMC 不算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