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5V电平变换问题

楼主(2018-05-08):
各位老师,
如附件图所示,
  CH340用于连接PC机,其供电有PC机提供5V,而其与MCU的通信为TX/RX。MCU为3.3V,因此存在一个电平转换问题。
  1,图中CH340的PIN8,即TXD端,输出为5V电平,采用二极管进行电源变换,这个可以理解。 但:使用分压电阻也可以?似乎电路更简单
  2,图中CH340的PIN9,即RXD端,为输入模式。看电路的工作原理,似乎用MCU直接连接这端也可以。加入二极管没什么作用?
   多谢解答!

网友A:
GPIO的输入架构一般都是施密特触发方式,VIH一般都是0.7VDD,3.3V系统过来的高电平,不一定能被5V系统识别,测试一颗两颗芯片正常工作说明不了问题,要考虑批量下的一致性,总有一些个体的参数是落在极限处的;而3.3V系统那端,只要保证输入过来的信号电压不要超过VCC电压即可,二极管在这里是防止电流倒灌,并不是做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的输入架构一般都是施密特触发方式,VIH一般都是0.7VDD,3.3V系统过来的高电平,不一定能被5V系统识别 ...

十分感谢!
  看了下CH340的手册,确实提到了电流倒灌这个概念,只是想来想去有些无法理解。
  所谓电流倒灌是不是当CH340E上电后,而MCU没有上电,这时CH340E的TXD端有电流流入MCU端?

网友B:
主要掌握二极管的特性这样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为什么用肖特基二极管,不用普通二极管呢?

网友D:
其实这个不串二极管也可以,单片机可以接受5v的电平

网友E:
用一个电平转换I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