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实用的网络分析仪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8-05-08):
公众号:安泰测试

      本中心近年来的维修数据显示,人为操作不当是导致仪器故障的主要因素。那么如何规范操作矢量网络分析仪,避免操作不当引起的仪器损坏就尤为重要了。

      下面跟着西安安泰测试设备维修中心张工一起学习网络分析仪的使用说明书:
      本使用说明书适用于所有AnglentE50系列矢量网络分析仪(其他型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大区别在于按键位置以及功能方面)。

网络分析仪操作注意事项

测试产品时,不能直接加电测试。
测试功放前,必须在频谱仪上检测过没有自激,才能用网络仪测其它指标。
防止有大的直流电入,网络分析仪最大能承受10V的直流电。
防止过信号的输入。
网络分析仪最大允许输入信号为20dBm。
输入信号大于10dBm时,应加相应的衰减器。
仪器使用前确保已接地。

一、网络分析仪概述

  网络分析仪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测试测量的仪器仪表,只要按照流量正确使用和操作,可以达到极高的精度,它通过使用自身的信号源来进行比对和测量其他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零件、网络接头、电缆线等电气特性和性能参数是否符合标准和要求,能精确地测量入射波、反射波、传输波中的幅度和相位信息,通过比值测量法定量描述被测器件的反射和传输特性。它的应用十分广泛,在很多行业都不可或缺,尤其在测量无线射频(RF)元件和设备的线性特性方面非常有用。

  本文主要是针对网络分析仪自身的特点,介绍网络分析仪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使用步骤、使用要求、基本的校准方式以及如何使用它去执行测试任务等。

  网络分析仪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是非常精确的射频仪器,典型的精度为±0.1dB和±0.1度。它可以进行精确,可重复的RF测量,提供的配置和测量能力像他们应用范围一样广泛。选择合适的仪器,校准,功能,以及采用可靠的RF测量方法,可以最优化你的测试的结果(网络分析仪应用案例)。

二、常用的网络分析仪的基本结构
网络分析仪主要由信号源、信号分离装置、接收机和处理显示单元组成,下面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信号源
由3~6GHzYIG振荡器、3.8GHz介质振荡器、源模块组件、时钟参考和小数环组成的合成信号源,可以提供多种信号输出。

测试装置
一般是由定向耦合器和开关构成,其作用是分离反射信号和入射信号,从而进行初期的信号分离和预处理。

信号接收机
测试装置预处理的信号经过处理之后的再次处理,其作用是对用于信号的下变频及中频数字信号处理,供输出使用或者显示比对,接收机主要是由取样/混频器、中频处理和数字信号处理等部分组成。

显示器

作用是直观的可以看出显示输出或者信号比对等,用于字符和图形的高亮度、高速显示,主要由图形处理器、高亮LCD显示器、逆变器等部分组成。

三、网络分析仪的常用技术及性能参数
测试端口输出频率
范围、分辨率、精度等。

输出特性
功率范围、分辨率、电平精度、电平线性、阻抗、二次谐波、三次谐波、非谐波寄生信号(典型值)、与混频器有关的非谐波寄生信号等。

测试端口输入特性
频率范围、平均噪声电平、最大输入电平、损坏电平、阻抗、谐波、二次谐波、三次谐波、谐波测量精度及动态范围等。

群延迟特性
范围、孔径、群延迟精度等。

结构特性
尺寸、重量等。

其他的还应该包括了解它的方向性、耦合度、插入损耗、最大输出、连接器,以及其他的一些校准的配件零件等。

四、一般网络分析仪的准备阶段/校准方式/操作步骤/执行方式/注意事项

准备阶段
准备网络分析仪和DUT;清洁,检查和测量所有连接器;如果使用SOLT校准,选择一种处理非插入式连接的方法;连接分析仪的电缆和适配器到分析仪上。

校准方式
选择适当的校准工具包或定义输入校准标准;设置IF带宽并平均以最小化校准期间的噪声;手动校正或使用自动校准;采用熟知的核查标准验证校准质量;保存仪器状态和校准。

操作步骤
①首先设置频率
按CENTER键(假如设置中心频率为506M的滤波器,就直接设置为506M)。

②在设置带宽(显示带宽)
按SPAN键,一般设置为100M。

③再按CAL键→CALIBRATEMENU(第三个键)→RESPONSE(再第二个键)→THRU

④再按MARKER键设置第一个标记点,再按MARKER设置第二点,在依次内推(一般设置5个标记点。比如说设计414M(带宽16M)的滤波器各MARKER应如下标记:

执行方式
连接DUT;从校准步骤中得到合适的校正参数;测量并保存DUT参数。

注意事项
电缆连接器、阻抗转换器、驻波电桥和匹配负载等器件应严格区分75Ω和50Ω两种特性阻抗、因其外径及连接螺纹相同,容易混淆。应避免将75Ω阳头与50Ω阴头连接,这样会造成电路不连续无法测试;更应避免将50Ω阳头与75Ω阴头连接,因为这将彻底损坏75Ω阴头的插孔;阻抗转换器、匹配负载、驻波电桥及测量探头均应小心轻放,妥善保管,防止从高处跌落而影响其性能及最终测量结果。

各器件连接时,应注意连接转动时的方法,只允许转动活动螺母保证插针与插孔作直线移动。否则插针和插孔会发生螺旋运动而加快磨损,以及很可能使内部插针插空松动而无**常使用;电缆连接头装好后,应仔细检查插针是否位于正中,必要时应设法校正,使其对中,避免损坏待连接的连接器插孔。

五、总结
  网络分析仪作为一种测量网络参数的新型测试测量的仪器,对于一个电子工程师来说,不论是初学者还是已经从事这一行业的精英来说,都有极大的可能性会需要使用和掌握它,因而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显得尤为的重要。本文就是告诉大家它的性能、基本结构以及使用它需要注意的一些技术及性能参数。最重要的是分析了一般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时需要掌握的准备阶段/校准方式/操作步骤/执行方式/注意事项。

以上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正在使用网分或者一直再用网分的工程师们~

如果您有仪器需要维修可以找我们,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