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Videostrong嵌入式板卡 RK3288

楼主(2018-05-08):
Videostrong嵌入式板卡 RK3288

RK3288遇到的问题

1、You have tried to change the API from what has been previously approved.

使用下方的 make update-api

******************************
You have tried to change the API from what has been previously approved.

To make these errors go away, you have two choices:
   1) You can add "@hide" javadoc comments to the methods, etc. listed in the
      errors above.

   2) You can update current.txt by execut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
         make update-api

      To submit the revised current.txt to the main Android repository,
      you will need approval.
******************************
2、ubuntu 16 版本  unsupported reloc 43

sudo cp usr/bin/ld.gold SourcePath/prebuilts/gcc/linux-x86/host/x86-linux-glibc2.11-4.6/x86_64-linux/bin/ld

3、烧写

编译成功后,使用AndroidTool_Release2.35Windows版本烧录。我直接使用rkflashkit在ubuntu上用烧进去始终起不来。应该是少了boot的bin文件和parameter.txt。折腾了很久。

4、串口

rk3288开发板左右两排的插槽,其中下方往上第六排RXTX再加GND,这个是ttyS3。可用于项目的串口通讯中。PC的串口调试工具不要接USB3.0接口(不知道windows行不行)

Ubuntu上串口调试,下载U转串驱动。网上好多就不说了。配置sudo minicom -s  不用sudo后面配置可能无法保存。设置SerialUsb为ttyUSB0。

下载cuteCom这个图形化工具。直接输入ttyUSB0,修改波特率等信息。打开device。可能需要chmod。

5、替换Launcher

由于没有做过这块。找了很久的资料有点茫然。浏览代码时发现 在源码out/target/product/rk3288_box/system/app/Launcher3/Launcher3.apk。于是直接替换该APK重新编译烧写。这样就完成了。

6、加入系统进程

由于APK需要串口通讯。打开ttyS3需要chmod。而且作为Launcher没有系统权限有点过意不去。在manifest文件增加android.uid.system。其次需要对apk使用系统统一的签名。简单的做法是进入build/target/product/security/找到platform.pk8  platform.x509.pem  利用signapk.jar重签 网上很多资料。

7、加入系统进程后SO库报错

项目中使用串口的话,也是想了好久。因为apk解压所有cpu架构的so都有。后来发现同级目录有个lib进去看看都是so的。于是把so考进去就可以了。RK3288查到是armv7a的因此只复制了这一个。转载注明:bbs.videostr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