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PCB线宽应该设置多大(电源线,地线,信号线)

楼主(2018-05-08):
(无正文)

网友A:
地线和电源线要粗一点,我最大的能到30mil,信号线看你能走多少了,一般是10mil左右,粗点能减少阻抗

网友A(点评):
小白的建议哈,经验不够多,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和电源线要粗一点,我最大的能到30mil,信号线看你能走多少了,一般是10mil左右,粗点能减少阻抗 ...

过电流孔有什么标准吗?线宽可以大于过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电流孔有什么标准吗?线宽可以大于过孔吗

过孔和价格也有关系,从电气特性上说当然小一点好。一般0.3mm以上不加价,一下会很贵。
我一般设置12mil/22mil,刚好在0.3mm。可以大于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