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电路仿真结果为啥会抬高一些?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08):
LM358起了“整流”作用;
C2起了“滤波”作用,
连起来就是将一个正弦波进行整流滤波得到的波形,你看到的那条红线,属于“纹波”。

你若去了C2,便可以看到一个半波整流或的波形。
你若将LM358的第4脚再接一个-15V,便可以看到完整的正弦波。

网友B:
单电源供电,输入是直流电平等于0的交流。
RC低通,信号幅度会变小。
LM358,输入信号如果太负,也会有问题,当然,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整流”,是输入信号不符合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
因为你有电容

网友:
还要双电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