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VideoClassBulk 中MJPEG修改为YUY2

楼主(2018-05-08):
各位大侠:
我手中的板子是EZ-USB® FX3™ Development Kit (CYUSB3KIT-003),pc是USB2.0接口,没有摄像头模块,因为CYPress提供了USBVideoClassBulk 这个demo,实现了MJPEG的显示,我想在这个框架下改为YUY2颜色空间的视频流,我修改了cyfxuvcdscr.c的描述符,glUVCVidFrames[]数据全都改为0x80了,AMCap这个软件可以识别,但是就是一片黑,有前辈能指点一下都需要怎么修改才能实现我的要求啊,不胜感激!

网友A(2025-02-27):
UVC 视频流的格式描述符会定义帧类型和分辨率,并且涉及到视频格式的相关信息。

网友B(2025-04-17):
描述符修改 (cyfxuvcdscr.c),虽然您已经修改了glUVCVidFrames[],但还需要确保描述符部分完全正确

网友C:
在cyfxuvc.c中,找到图像数据生成部分,修改为生成YUY2格式数据

网友D:
确保DMA缓冲区大小与YUY2格式匹配

网友E:
// 在cyfxuvc.h中修改#define CY_FX_UVC_STREAM_BUF_SIZE    (320 * 240 * 2)  // YUY2格式: 320x240x2 bytes

网友F:
描述符中的格式GUID不正确(应为'YUY2')

网友G:
帧描述符中的dwMaxVideoFrameBufferSize计算错误

网友H:
可能是数据生成函数没有正确填充YUY2格式数据

网友I:
可能是你的USB带宽不足(尝试降低分辨率或帧率)

网友J:
建议楼主可以考虑使用USB分析器(如WireShark+USBPcap)检查实际传输的数据

网友K:
确认主机端正确识别了YUY2格式(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相机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