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热电偶带电测量

楼主:
热电偶要是外壳带电测量,温度不准,。不带电倒还好。很多场合实在没办法避免外壳带电。

原理图

带电测量时,温度都是小很多
测量芯片用的是TM7711和CS1273,都有这现象另外电源是隔离的

网友A(2018-05-08):
有对应关系, 可以补偿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对应关系, 可以补偿一下么

无规则的

网友B:
带电测量,一般引入的是共模干扰。
加一些措施抑制共模干扰。比如用共模电感,加Y电容,用屏蔽双绞线等等。

网友C:
T1A-或T1A+是否应该和VREF、GND发生一点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A-或T1A+是否应该和VREF、GND发生一点关系啊?

发生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测量,一般引入的是共模干扰。
加一些措施抑制共模干扰。比如用共模电感,加Y电容,用屏蔽双绞线等等。 ...

这AD芯片是差分ADC

网友C:
应该要给A-、A+提供直流通道吧?(未细看ADC手册,不确定)
一般可以将A-接到1/2VREF或1/2AVDD吧,并将此点经电容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要给A-、A+提供直流通道吧?(未细看ADC手册,不确定)
一般可以将A-接到1/2VREF或1/2AVDD吧,并将此 ...

A-直接接到到REF+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要给A-、A+提供直流通道吧?(未细看ADC手册,不确定)
一般可以将A-接到1/2VREF或1/2AVDD吧,并将此 ...

刚刚看了手册
TM7705 的另外一个应用领域是温度测量。图 23 是一个热耦与 TM7705 的连接图。在这一应用中,
TM7705 在缓冲模式下工作,以便允许前端的大去耦电容器消除可能在热耦引脚上的任何噪声检拾。当
TM7705 在缓冲模式下工作时,其共模输入范围缩小。为了将来自热耦的差分电压臵于一个合适的共模电压
上,TM7705 的 AIN 1(-)输入端要向上偏臵达到基准电压 (+2.5V )。
TM7711应该也需要如此

网友B:
不是说差分ADC就能完全抑制共模的。现实中没有任何差分器件的共模抑制比是无穷大。

网友D:
显然差分输入和VCC/2没有发生关系,抗干扰是很差的。
虽然,TM7711的电源是变压器隔离的。
另外差分输入,总得有RC滤波呀,不会直接接热电偶传感器吧。

网友E:
拿兆欧表测一下是否漏电

网友D:
兆欧表测试是否漏电,没有用的。
变压器电源也好,开关电源也好,交流耦合通道一直存在的。
干扰信号是交流,即使是差分信号,对共模干扰也不可能完全抑制的。
不修改电路,怎么折腾都不会有好结果。
TM7711,我在几个项目里有设计,测量的温度波动很小的。

网友F(2019-10-13):
跟我在max6675的问题类似,复习一遍

网友G:
模拟端不好隔,那就隔离在数字端,外接信号线加屏BI线,没有隔,怕是干扰信号从大环路感应过来的的共模,差模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模拟端不好隔,那就隔离在数字端,外接信号线加屏BI线,没有隔,怕是干扰信号从大环路感应过来的的共模,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