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有关8B/10B编码的问题

楼主(2018-05-08):
请问一下,8B/10B编码中,输入不算clk和rst的话,除了8位数据输入还有个K的输入,这个K我的理解是判断位,判断8B数据是否需要特殊编码,但是如果是用来判断8B数据的判断位的话,怎么会从一开始就输入呢?这个K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可以一开始就输入呢

网友A:
K  码是特殊编码,用于数据的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K  码是特殊编码,用于数据的帧头

是不是K只是用于控制的,一般数据传输的时候是不会用到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