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原来是请教技术支持的,结果半天不说一句话,只好来这...

楼主(2018-05-08):
目前在试用HC89S003F4这颗料,用的KEIL写代码,用的是官方补丁包。
先照网上的例程简单测试,通过了;例程都是单一文件。当在项目文件里加载2个以上C文件时,且都#include"HC89S003F4.h",编译时就出现某些寄存重复定义,试着做了一些修改,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教技术支持,叫我“请说”,我说了,然后,没然后了。。。
本来想用STC的一个同款,只是还没出来。。。有销售商叫试用新塘,暂备用吧。

网友A:
虽然。。。不过,这个问题不就是C语言的基本使用问题吗,和芯片厂商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B:
2楼真理,在头文件里面定义变量的,应该重修一下C语言。

网友C:
最速度的办法,贴上你的代码和工程包。

网友D:
贴出代码,分分钟搞定的问题

网友E: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像楼上说的,这是你自己的问题,C的用法问题。你在主函数文件开头上面加一句#define        ALLOCATE_EXTERN试试,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H文件里定义有 #define        ALLOCATE_EXTERN

网友F:
我一般用以下格式避免重复定义:
#ifndef COMMON_H
#define COMMON_H

#include "stm8l15x_it.h"
#include "stm8l15x.h"

#endif

网友G:
芯圣的这个头文件比较怪异,
有些寄存器是位于xdata内存空间,在h文件中,将这些寄存器定义或声明为变量。如果定义了ALLOCATE_EXTERN这个名称,h文件中就是定义变量,如果未定义ALLOCATE_EXTERN,那么h文件中就是声明外部变量。
正常的用法是,只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ALLOCATE_EXTERN,然后包含那个h头文件。在其它c文件中只包含h头文件,不定义ALLOCATE_EXTERN。
你参考官方例程是怎么写的就行。

楼主:
开始是试用官板测试了一个LED代码,通过了。就觉得问题不大,就自己做了一块板来测试(官方送了几块MCU,没打码或看不清),就把以前测试的main.c和HC89S003F4.h拿来用,就出现以上错误;实在没法,就又在KEIL程序下的INC目录重拿一个HC89S003F4.h来用,看里面没有#define        ALLOCATE_EXTERN就在里面加了一个,居然好了,郁闷。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居然不能下载代码,如图:RST在板子上已经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圣的这个头文件比较怪异,
有些寄存器是位于xdata内存空间,在h文件中,将这些寄存器定义或声明为变量。 ...

其实我只想用一下MCU寄存器定义的H文件,其他都是自己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是试用官板测试了一个LED代码,通过了。就觉得问题不大,就自己做了一块板来测试(官方送了几块MCU,没 ...

芯圣的片子对供电要求比较高,官方的那个文档,多看几遍就好了。

网友H:
看一百遍也没用,我被这个问题搞了好几天,咨询技术支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发现是他那个连接线太长了。你把小板都拔掉,用杜邦线直接连到HC-LINK上,线不要太长。还有,如果用着用着烧不进去了,拔一下USB。这个芯片质量怎么样我这边还没批量用,就不作评价,但是这个开发工具,说实话,还比不上一个手工作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一百遍也没用,我被这个问题搞了好几天,咨询技术支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发现是他那个连接线太长了 ...

照这样说还真不敢正式用在产品上,一天一问题,量产的话幺蛾子多了老板要斩人了
以前用STM32的样品,代理商还把技术支持带到公司来问有什么问题要帮助的,呵呵。用和泰的MCU在网上支持也给力,先是北京的技术支持,后来有他也弄不明白的问题就转给广州那边给解决了,至少态度上还可以的。

网友I:
源文件定义,头文件声明,
外部引用请使用extern。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过,这个问题不就是C语言的基本使用问题吗,和芯片厂商应该没关系吧 ...

合格的二楼

网友K:
变量定义与申明的好的习性,在C文档定义变量,前加数据类型及初始化(针对简单类型),在H文档,参考8楼的宏定义,中间要引用的变量加extern ,不要初始化值,这样做法,永远不会出现重复定义这个问题,

网友L:
正常啦   当时我也经常下载不了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常啦   当时我也经常下载不了代码

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解决的?

多试几次。。。。。。反正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定的,,eemmm后面就没用过了

网友M:
总之fae就是一个送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总之fae就是一个送资料的。

就该叫个送资料,不要叫技术支持,容易误会

网友N:
引用 楼主:
就该叫个送资料,不要叫技术支持,容易误会

哈哈,这句话是比较经典的。

网友O(2018-06-22):
论坛还是管用的 有的技术支持确实很慢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论坛还是管用的 有的技术支持确实很慢性子

MCU试用体验不好,项目进度不能拖啊。已经换用另一款国产的MCU了,支持嘛还算及时,就算一时不能回答都能支会一下的,

网友O:
慢慢会有改进的

网友P:
我用了芯圣的F003和013L。003出了样品,遇到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还没量产,不知道量产后有没有问题。013L已经出了10K,暂时没问题。只是在开发013时仿真器不稳定,最后换了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