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如何实现历史曲线?

楼主(2018-05-08):
使用stm32单片机,如果一直接受数据,例如温湿度,如何在液晶屏上做一天的温湿度历史曲线?

网友A:
一天,显示所有点应该显示不下,你可以挑几个点;
然后再和手机一样,实现收放的功能;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分辨率了,因为这个数据不是一直在变,也很容易存储,你设定个格式,变化多少的时候记录一次,这个记录包含时间信息。然后你显示时候根据分辨率解码这个时间序列,然后按分辨率比例输出。

网友C:
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想了,只要会驱动显示器,显示曲线,就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分辨率了,因为这个数据不是一直在变,也很容易存储,你设定个格式,变化多少的时候记录一次,这 ...

这个分辨率是指的什么?能否举个例子或给个这方面的算法教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分辨率是指的什么?能否举个例子或给个这方面的算法教程,谢谢。

看你要画个多少像素乘以多少像素的图像了。有了数据,你按时间顺序在显示器上画点不就行了。

网友D:
比如你把一分钟作为一个单位,那么你就可以抽取这一分钟的平均值,然后在显示屏上画个点。你测环境温度,环境温度一般变化比较慢。一个小时才60个点,一天24*60=1440个点。如果你的的显示分辨率有这么高,那是最好的了,如果不是,你可以压缩嘛。或者图像可以分段显示,比如一个小时的曲线,你就可以一分钟或者半分钟作为一个像素点,这样就有60个点,等时间间隔,画到显示屏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你把一分钟作为一个单位,那么你就可以抽取这一分钟的平均值,然后在显示屏上画个点。你测环境温度,环 ...

假设1s采集一个数据,那么1分钟就60个数据求平均值了,这个数据量好像大了点,如果是大约1s采集一个数据,好像也就不好求一个特定单位时间的平均值了。

网友:
就是画点画线就行了。

网友E:
推荐使用串口屏吧

网友:
楼主前面不是做好了数据了吗?

网友E:
现在的串口屏做图像显示简单很多。

网友F:
分时段采样温度值,记录下来,然后显示

网友G:
图像显示用串口屏比较好做

网友H:
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把一天的数据显示出来就完了

网友I:
这个不是做完成了吗

网友J:
做成数组直接移位。

网友J:
数组保存数据,然后移位处理设计。

网友I:
做的还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