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editor打不开

楼主(2018-05-08):
装了cadence16.6软件,出现几个问题,1.原理图器件个数有限制:2.pcb editor 打不开,查了资料,也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大侠们用过这个软件有遇到这样的店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是什么文件的格式呢?

网友A:
是不是eagle的源文件

楼主(2018-06-07):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agle的源文件

是没**成功,卸载了重新安装,再安装补丁,再**,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没**成功,卸载了重新安装,再安装补丁,再**,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