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 99 SE使用心得

楼主(2018-05-09):
Protel 99 SE的默认字体过大导致不能显示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系统使用的字体和大小来使其正常显示。具体方法是:单击File菜单左边的▼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Preferences菜单项,进入System Preferences对话框设置系统参数。单击Change System Font按钮,进行字体和大小的选择;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注意熟记和使用快捷键,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若不熟悉元件所在的元件库,可以使用Protel 99 SE系统提供的查找元件的方式找到该元件所在的元件库,从而完成添加工作;

有时无法从Protel 99 SE系统的元件库中查找到设计元件,此时需要自行设计新的元件和建立新的元件库。双击设计管理器中的电路原理图库文件图标,即可进入原理图元件库编辑器工作界面;

当完成原理图的设计之后,选择Design>Create Netlist命令,或者在鼠标右键的弹出菜单中选择Create Netlist命令,将启动产生同名网络表的命令,出现Netlist Creation对话框;

元件封装(Footprint)在原理图(Schematic)中设置,在印刷电路板(PCB)图中显示出来;
元件封装是指元件放置到PCB中所表示的外框和焊点位置。因为元件封装的统一,使取用元件的引脚和PCB的焊点位置对应,从而保证整个PCB按照电路设计的方式连接和工作;

当某个元件的封装在PCB的标准封装库中不存在时,应该手工制作自己的封装库添加到项目中,封装的具体尺寸应使用千分尺实际测量元件后取得。而在PCB图中可以使用Reports>Measure Distance来测量图中任意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当手工制作自定义封装时,注意焊盘的编号和元件的引脚编号要一致,否则会在向PCB中导入网络表时报错;

飞线的作用在于指导实际导线的布置,并没有电气上的意义,也可以称之为预拉线;

PCB中的自动布线不可用,应该手工布线,布线时应注意一些抗干扰的规则,需要经验的积累;

PCB中,在放置敷铜(快捷键Alt + P + G)时,Plane Settings选项组中的Grid Size文本框用于设置敷铜多边形的格点间距,即敷铜的密度,Track Width文本框用于设置敷铜的铜膜线宽度。当铜膜线的宽度小于格点间距时,放置的敷铜将呈格点状。当铜膜线的宽度大于格点间距时,放置的敷铜将呈块状。有pcb设计的朋友可以一起加Q探讨Q800058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