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 DCDC IC

楼主(2018-05-09):
Input 7-25V OUTPUT 3.6V /1A  ,按要求查找出的DCDC芯片很多,但是要找一个市场上用量大,好买,便宜的就不简单了,求推荐。

网友A:
AP2008市场比较多,有问题Q261335460

网友B:
MC34063
便宜又好买

网友C:
QX9920和QX5241,这个方案,用内置MOS的就可以,推荐QX9924/QX5247,方案便宜,市场用量大。有问题Q5053750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34063
便宜又好买

这个,,,没啥好感了。。。哈哈。

网友:
BL8095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