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120V 60Hz 转 9V DC 2W方案选择求助

楼主(2018-05-09):
现在需要弄一个120V 60Hz 转 5V DC 2W功率 的电路,
查到有两种方案:
1 用工频变压器降压到6V,再用78L05转到5V;
2 用反激式开关电源,直接输出5V;
网上查阅各种资料,说是方案1要便宜、体积要大;方案二要贵些但是体积要小点。
但在淘宝上看到一个变压器就要8块钱左右,而一个开关电源模块就5块钱左右。
有没有懂这方面的大神,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工频方案要用比较多的铜、铁,怎么看都应该比开关电源方案成本高。说方案二贵的是厂家以前的忽悠, 当年小日本惯玩这套,现在的电容涨价也是一样的套路。自从 RCC 开关电源普及以后,开关电源就一直比工频方案便宜。

网友B:
开关电源就一直比工频方案便宜

网友C:
这种小功率的 推荐第二种 开关电源方案
小模块也就5块内了
变压器 效率低 体积大 发热

网友D(2018-06-27):
如果体积要求足够小的话,建议选用PI的方案

网友E:
提供技术支持

同创微-民展 AC-DC电源IC选型表20180315.pdf

网友F:
mc34063扩压扩流应该可以。

网友F:
或者普通开关电源

网友F:
开关电源4元内搞定。

网友G:
用Dk1203,BOM2元多一点点。具体的自己去查DK1203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