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3进行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8-05-09):
用PICkit3进行在线调试PIC18F45K22时,有时候能正常调试,有时候就不行,只能全速运行,打断点会出现断点裂痕的图标,复位也不能看到光标运行到复位程序开头那里。不知道是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建议参考PK3手册上官方推荐的电路,不稳定十有**没按标准设计

网友A:
确切地说,必须遵循以下准则:
• PGC/PGD 不要接上拉电阻——由于在调试器中这些线上有 4.7 kΩ 的下拉电阻,
上拉会破坏电压值。
• PGC/PGD 不要接电容——在编程和调试通信期间,它们会阻止数据线和时钟线上
电平的快速转换。
• MCLR 不要接电容——它们会阻止 VPP 上电平的快速转换。通常一个简单的上拉
电阻就足够了。
• PGC/PGD 不要接二极管——它们会阻止调试器和目标器件之间的双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