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2018-05-09):
刚刚焊接有源晶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1、焊接完成后不起振,但是3号脚有很小的信号输出,不是12Mhz。
2、最后起振了,焊接的时候保持晶振与板子之间有一定的间隙
下图是原理图和PCB图:
1、R43、C56没有焊接;
2、PCB图中黑线圈起来的是晶振;
3、PCB是4层板,晶振背面没有走线,不过地线围绕晶振的布局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请大家指教!

楼主:
简要介绍一下我的调试过程,请教前辈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1、焊接了三次晶振,3225封装,12Mhz的,都不起振,测了管脚的通断,确保了VCC和GND是连接正常的,焊接的时候追求完美,让晶振贴紧了PCB板子。
2、发现不起振后怀疑电路的走线问题,以及晶振的质量问题,所以作了两个实验验证:
(1)将晶振(不焊在PCB上)三个引脚引了出来,1号脚悬空,测3号脚输出,有12Mhz信号,故排除晶振质量问题。
(2)将晶振引脚用飞线接在PCB上(包括1号脚),而不是贴片上去,如图所示,晶振起振。
3、由2中实验确定
(1)晶振没有质量问题;
(2)电路问题可能性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
4、重新焊接了一块晶振,这次没有完全贴紧PCB,留了一个空隙,晶振起振了。
5、个人想法:
(1)最起初三次晶振不起振焊接手艺问题,但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2)电路设计以及PCB布局
请假前辈们看看可能性是什么!自己长长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要介绍一下我的调试过程,请教前辈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1、焊接了三次晶振,3225封装,12Mhz的,都不起振 ...

C52

网友B:
你确定贴着主板焊接的时候,没有导致晶振各引脚之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贴着主板焊接的时候,没有导致晶振各引脚之间短路???

因为管脚在背面,直接测不了。
1、但是能确定VCC和GND没有短路。因为晶振外壳连着地。
2、也能确定3号脚输出没有和VCC,GND连接,因为测过输出的下一级和VCC、GND的通断
3、唯一不确定的是1号脚,因为它没有管脚引出,悬空

@877049204 :不排除这种可能。
@wxj442656130 :这个距离很近,没有测量过,感谢前辈的指导!
@wxj442656130 :连接到板子输出上后,也是正常的。现在仔细想一想可能是我的覆铜面积大了,与pad直接相连,焊接意外可能性更大
@wxj442656130 :是从四个pad引出来的
C56 pad 和晶振外壳(焊接ok后)的距离是多少?
1. 你把用线引出的晶振输出端连到 基板上对应的pad上,看看输出还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建议你把晶振输出端连接的零件先拔下来看看吧。
你焊线的引出点是从基板上晶振的四个pad引出的吗?如果不是,建议确认一下现在的焊接方式与实际的Layout的差异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空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管脚在背面,直接测不了。
1、但是能确定VCC和GND没有短路。因为晶振外壳连着地。
2、也能确定3号脚 ...

标注NC的引脚位置有些是用作EN,而且默认悬空是EN的。
C52是否太小了?

这个是用来电源滤波的,可能小了点,但是不知道影不影响晶振起振

网友C(2018-11-19):
请问你最后找到问题原因了吗?我现在跟你遇到同样问题,直接焊在PCB不起振,通过引线分别焊在板子焊盘上,就能起振。

网友D:
要么短路,要么假焊,应该没有第三种

网友E:
1 4脚短起来接到VCC上,然后给R43接个小电阻试试。

网友E:
这种贴片的手焊的时候最好和板子之间留一点空隙,不然有没有焊上或者短路都不知道。

网友F(2019-02-23):
答案都没有就结贴了

网友G:
有结论了么

网友H:
有源晶振人家都做好封装好了,还起振问题。给他个3.3V肯定起振了,示波器量一个你的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