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设计项目中如何选择总线架构?AHB or AXI?

楼主(2018-05-09):
如题。
1. AHB 和 AXI在效率上有什么根本区别?在一个项目中选择AXI架构还是AHB架构,依据是什么?
2. 假设CPU频率是120MHz,而Flash和SRAM的频率最高也就40MHz,这样的系统选择哪种总线架构?
3.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不解:在AHB架构中,低速设备都挂到APB上,当系统访问低速设备时,通过AHB to APB桥进行低速设备存取,此过程中由于速度原因,AHB会一直处于等待的状态。那我直接将低速设备挂到AHB slave上不是一样也需要等待吗 ?  为什么需要APB总线,APB总线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网友A:
AHB to APB 橋等待低速設備返回結果之間的一段時間,AHB 依然可以可以與其它節點通訊。

跟 USB 高速、全速、低速一樣的道理,不可能因為掛了一個低速的鼠標導致 U 盤傳輸文件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