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ESD防护电路

楼主(2018-05-09):
大家好,最近看到一份资料是有关RS485的ESD防护电路的,有部分不大理解,想咨询一下

图中话红圈的地方是将ESD连接到信号端,这个主要是如何进行保护信号?

楼主:
按理来说,ESD的防护电路应该是并联需要保护的模块,接到‘地’上面去,将能量导到地,但是上面的那个TVS管接到信号的两端,这个是怎么进行保护的?

网友A(2018-06-08):
楼主是做那方面产品的?可以交流交流,我们是在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B:
消除差模干扰

楼主:
这个如何进行差模干扰的防护的

网友C(2018-07-11):
测试有分线对地和线对线,也就是差模和共模,红圈主要就是防护差模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试有分线对地和线对线,也就是差模和共模,红圈主要就是防护差模干扰

按照这样说法,线对地是共模干扰,线对线是差模干扰吗?

网友E:
应该放在前面

网友F:
共模是线对地,差模是线线之间。我们都直接用半导体放电管,电路简单得多

网友G:
任何两根电源线或通信线上所存在的干扰,均可用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来表示:共模干扰在导线与地(机壳)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差模干扰在两导线之间传输,属于对称性干扰。

网友H(2022-06-28):
RS-485防护方案,常用的设计方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