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耐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09):
各位老师,
  设计一个电路,我选择的AC-DC电源耐压参数为4KV-AC。该电源产生12V电压后,再采用一路隔离变压器产生隔离正负5V电压,而这个隔离变压器耐压参数为1.5KV。
  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能承受4KV-AC的耐压测试吗?这样的设计方式是否合理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耐压测试时,施加到正负5V和交流市电端的4kV交流电压在AC-DC电源隔离处和12V转5V隔离处分配,隔离分布电容小的分到的电压较高,绝缘电阻大的分到的电压较高。

网友B:
需要实际打下耐压在做整改啊

网友C:
不知说什么,12V的电源初次级隔离可达4K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测试时,施加到正负5V和交流市电端的4kV交流电压在AC-DC电源隔离处和12V转5V隔离处分配,隔离分布电容 ...

十分感谢!
  实际中后端1.5KV耐压变压器的浮地和系统GND之间还添加了10M电阻和10NF电容。不知道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和分布电容处在何种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实际中后端1.5KV耐压变压器的浮地和系统GND之间还添加了10M电阻和10NF电容。不知道变压器的 ...

这个10M电阻和10nF电容是与1.5kV耐压的变压器初次级之间隔离层并联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该绝缘分到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0M电阻和10nF电容是与1.5kV耐压的变压器初次级之间隔离层并联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该绝缘分到的电压。 ...

十分感谢!
  刚查看了一款电源的耐压直流阻抗最小为10M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