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哪些IO端口有中断能力

楼主(2018-05-09):
msp430哪些IO端口有中断能力

网友A:
MSP430 器件具有高达 6 个数字 I/O 端口,P1-P6。每个端口有8个 I/O 引脚,每一 I/O引脚可以独立地被配置成输入或输出,并且每个 I/O 可以独立读写。

网友A:
P1 和 P2 具有中断能力,P1 和 P2 的每个中断可以独立地被使能且配置成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 ,所有的 P1口中断源共享一个中断向量,所有的 P2 口中断源共享一个不同于 P1 口的中断向量。

网友B:
当然有喽!楼主要好好看看资料哦!芯片资料都有介绍的

网友C:
从Ti文档上来看是P1和P2口有对应的中断向量地址。可以理解成只有P1与P2口有中断功能

网友C:
在充分挖掘MCU 的外设功能时:可以看出有捕获功能的引脚也可以看成有中断功能,还是要好好理解硬件的框图。理解框图是系统设计的第一步

楼主:
虽说不是很明白楼上说的啥。。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D:
每个系列的芯片不一样,一般的都是P1和P2有中断能力,另外,比较新的F56xx和F66xx系列是P1、P2、P3和P4有中断能力。

网友E:
你是需要那些中断的?

网友F:
ti产品的io口是定死的,查看一下手册吧

楼主:
先结贴了哈

网友G:
MSP430 的 IO 中断由 P1 口和 P2 口输入变化的电平触发

网友H:
整个P1的IO都可以配置IO中断

网友I:
IO中断仅存在于P1口和P2口

网友J:
外部中断吗?

网友K:
外部中断资源丰富

网友L:
设置P1.0口作为外部中断源就可以这样设置:
P1DIR&= ~BIT0;//方向设置为输入
P1IES |= BIT0;//触发方式设置
P1IE |=BIT0;//使能中断

网友M:
p1.0~p1.3为中断

网友N:
具有中断能力的端口:P1~P4

网友O:
16个IO口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

网友P:
具体还得看是什么芯片才能确定的。

网友J:
MSP430只有边沿中断

网友H:
中断处理函数只有一个

网友G:
P1 的八个 IO 共用一个中断向量,P2 的八个 IO 共用 另一个中断向量

网友O:
不知道你是哪个芯片

网友N:
端口P1~P4具有输入输出、中断和外部模块功能。

网友M:
你使用的是哪个msp430呢?

网友L:
触发方式设置中0为上升沿触发、1为下降沿触发。

网友K:
P1口和P2口共16个IO口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源

网友P:
现在的msp430的功能都非常齐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