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用起来温度很高

楼主(2018-05-09):
请问我的DSP 2812 用起来温度很高,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TI有28335的详细资料和勘误表你可以去查看,2812温度很高原因不清楚

网友B:
一般芯片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些温度,但是如果特别热说明硬件上有问题,哪里短路或者虚焊了。

网友C:
芯片的温度和室温以及流过芯片的电流有关,具体情况不明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D:
DSP芯片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E:
DSP可以运行程序?

网友F:
可能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G:
DSP都工作正常吗?

网友H:
短路状态吗?

网友I:
有可能是部分3.3V对地短路了

网友J:
温度能够到多少呢?

网友K:
烧dsp的人挺多了

网友L:
很多的仿真器一般是不支持热拔插的

网友M:
发烫的厉害可能是烧掉了

网友G:
应该归因于电源

网友F:
重新焊接试试看。

网友E:
运行程序,电源芯片就烫手

网友D:
发热是会存在

网友K:
TMS320F2812上电顺序是,先I/O后内核。

网友J:
有些温度高是很正常的。

网友I:
重新查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H:
上电后电源芯片和dsp都挺烫?

网友M:
会不会是开发板布线造成的呢?

网友L:
拔插过程中产生的脉冲打坏DSP 芯片或者仿真器本身

网友N:
这是要烧掉芯片的前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