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8-05-09):
RAM, SAR, ge, IO, se
creating ".sysmem"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0x400; use the -heap        Lab4                         C/C++ Problem
有请各位大神们,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呀?我只要一用printf(),就会这样。我在CMD文件里定义过的。

PAGE 1 :   /* Data Memory */
   M0SARAM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3FE     /* 1Kw M0 SARAM 16BIT */
   M1SARAM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1Kw M1 SARAM 16BIT */

  /* Data Memory (PAGE 1) sections */
   .bss              : > M0SARAM,               PAGE = 1
   .ebss             : > M0SARAM,               PAGE = 1
   .cio              : > M0SARAM,               PAGE = 1
   .stack            : > M1SARAM,               PAGE = 1
   .sysmem           : > M1SARAM,               PAGE = 1
   .esysmem          : > M1SARAM,               PAGE = 1

网友A:
我调试程序时遇到过,好像挺耗内存,最后用串口做的连续输出

网友B:
默认的.stack空间的问题吧

网友C:
直接在 ccs上面修改debug->build option->linker ->heap size | statck size 那里添入

网友D:
在cmd文件的最前面加一句“-stack 256”

网友E:
没有Build Options里面的选项没有进行设置

网友F:
在cmd文件中加入

-heap 0x400

-stack 0x400

网友G:
工程没有设置栈的大小

网友H:
DSP的栈的使用受大小的限制

网友I:
自己手动在CMD文件中的SECTION中给它分配空间

网友J:
project->build opration->Linker,在Stacte Size(-stact):填入800或者其他小于1024的数值

网友K:
在CMD文件最前面,加上

-stack  0x400

就可以了。

网友F:
堆栈没有初始化长度吗

网友E:
设置:linker选项里面Basic   Heap Size(-heap):0x400
stack  Size (-stack): 0x400
Basic Heap Size(-heap):0x400
Stack Size (-stack): 0x400

网友D:
出现以上调试警告,有影响吗?

网友C:
直接用cmd 文件上面用-stack -heap 修改

网友B:
申请的栈的大小超过范围时会出现警告提示

网友J:
project->build opration->Linker,在Heap Size(-heap):填入800或者其他小于1024的数值即可.

网友I:
建议在“堆栈操作“中改变这个设置

网友H:
还有规定的空间,使用时候要小心

网友G:
编译器使用默认的空间设置0x400

网友L:
关于堆栈的操作还是特别重要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 ccs上面修改debug->build option->linker ->heap size | statck size 那里添入

这个我可以试试的哈

网友M: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N:
这种涉及到内存的就比较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