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功耗基本上都被电压模块自身消耗掉了?

楼主(2018-05-09):
想用电池给msp430供电,但是各种升降压模块自身静态电流少的也有几十微安,而430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只耗0.1微安电流,如果系统没有其他外设接入的情况下是不是功耗基本上都被电压模块自身消耗掉了?

网友A:
你用的几伏的电池?

网友B:
有些msp430芯片在1.2V还能正常工作的,这样升压电路都可以省了

网友C:
你也可以选用低静态电流的升压方案

楼主:
嗯,想用G2553,最低1.8V,然后希望用一节1.5V电池供电,我在想如果没有其他外设电源只给单片机供电的话任何稳压芯片的静态电流都要比单片机低功耗模式下的0.1uA电流大的多呀

网友D:
那是不是就发挥不出430低功耗的特点了?

楼主:
所谓的低功耗是不是指其他外设消耗的电流大于稳压芯片静态电流情况下430单片机能发挥出低功耗的特点啊?

网友E:
厂家说的低功耗,只是对微控制器本身而言的。

网友F:
其余的外围电路和产品的总体功耗,还是得靠设计者来设计出低功耗才行

楼主:
那也就是说我一开始的想法如果单片机处于低功耗模式那么大部分功率都是损耗在稳压芯片上了是对的咯?

网友F:
我觉得低功耗设计不是你这样的设计思路。

网友G:
低功耗一般用于备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隐含的意义是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H:
平时是外部电源直接供电,当外部电源没了时转换到电池供电。但是电池供电时单片机就不是正常工作模式了,一般只有在人为的外部操作或者周期的执行任务时才正常工作,其余时候睡眠。

网友I:
为什么不用两节电池呢?

楼主:
嗯,我是想做一个小型的便携设备,要体积小,所有只有电池供电,最好是单节的,想让系统工作在2~2.5V,但是貌似没有这样的单节电池,于是就想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哎,是啊,下周再说吧

网友J:
还有可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K:
你得测量接入之后的电流。

网友L:
电源转换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M:
你的功耗有多大呢

网友N:
可能你测量的有问题。

网友O:
低功耗模式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P:
是测量电源的后端吗?

网友Q:
把所有的外设芯片都去掉。

网友R:
你是不是没有配置正确呢?

网友M:
有其他的元器件吗?

网友L:
电源转换需要消耗能源。

网友K:
也有这种可能。

网友J:
外设的功能也非常大。

网友P:
如果是电源后端就只有mcu工作了。

网友O:
0.1微安电流能够测量出来吗?

网友N:
不要把整个电路的功耗都测量。

网友R:
进入的是哪个低功耗的模式呢?

网友S:
考虑所有硬件的功耗吧

网友Q:
影响芯片的功能还是很多的。

网友T:
电压模块的功耗消耗是重点考虑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所谓的低功耗是不是指其他外设消耗的电流大于稳压芯片静态电流情况下430单片机能发挥出低功耗的特点啊?
...

这个功耗的还是要多考虑下的

网友U:
这个电源模块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