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显示译码器作用/类型

楼主(2018-05-09):
显示译码器作用/类型

 1. 作用

  在数字系统中,译码器的功能是将一种数码变换成另一种数码。译码器的输出状态是其输入变量各种组合的结果。译码器的输出既可以用于驱动或控制系统其他部分,也可驱动显示器,实现数字、符号的显示。

  2. 类型

  译码器是一种组合电路,工作状态的改变无需依赖时序脉冲。译码器可分为数码译码和显示译码两大类。其中:

  ·显示译码:包括驱动液晶显示器(LCD)、发光二极管(led)、荧光数码管等。

  ·数码译码:主要是用来完成各种码制之间的转换。例如可用来完成BCD—十进制数、十进制数—BCD之间数制的转换。

  3. 常见数码显示器

  数码显示器件有多种形式,目前广泛使用的是七段数码显示器,简称七段数码管。主要包括发光二极管(LED)数码管和液晶显示(LCD)数码管两种。

  (1) LED数码管

  LED数码管是利用LED构成显示数码的笔画来显示数字的。具有较高的亮度,并且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故应用相当广泛。其显示数码图例如图1所示。

  图1 LED七段数码显示器

  根据连接方式的不同,LED数码管有共阳极和共阴极两种连接方式,如图2所示。其中:

  ·共阳极连接时,译码器必须输出低电平才能驱动相应的发光二极管导通发光。

  ·共阴极连接时,译码器必须输出高电平才能驱动相应的发光二极管导通发光。

  为了防止电流过大而烧坏发光二极管,通常在每个发光二极管的电路中还串接有限流电阻。

  发光二极管数码管的显示原理较简单,以共阴极连接方式为例,如要显示数字5,则a、f、g、c、d段加高电平发光显示,其余各段均加低电平熄灭。

  (2) LCD数码管

  LCD数码管是利用液晶材料在电场的作用下会吸收光线的特性来显示数码的。这类数码管虽比LED亮度低,但其耗电极低,故应用也比较广泛。

网友A:
数码显示器件有多种形式,目前广泛使用的是七段数码显示器,简称七段数码管。主要包括发光二极管(LED)数码管和液晶显示(LCD)数码管两种。

网友B:
七段数码管的控制与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译码器的输出既可以用于驱动或控制系统其他部分,也可驱动显示器,实现数字、符号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