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存储区本垒就已经不太够用了

楼主(2018-05-09):
现在有5组(每组参数若干个)参数要存。主存储区只分了2段,只好再占用程序存储区,F600(起始)段,F800段和FC00段。

这样做太浪费了。但由于每组参数设置和存取要分开。而flash又要段擦除,我现在只好一段只存一组参数。而程序存储区本垒就已经不太够用了。

网友A:
可否考虑使用EEPROM,对成本增加影响不大,编程不用段擦除。

网友B:
不换芯片,基于成本问题

网友C:
成本增加多少?……

楼主:
你就存放在一起就行了,我存放了20多个参数都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分开,存放在一起设置标志就行了

网友D:
老的430是只有两个段,05年以后出的型号应该大部分都有4个段了;可以将5组数据分到两个段里存储,修改其中一组时,先把其他的数据读到RAM中,擦完后再一起存储

网友E:
这样会占用一些RAM

网友F:
写的时间也要更长一些。

网友G:
这些参数分不同segment存储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H:
不同存在同一个segement?修改的时候先copy到RAM里?

网友I:
如果一个RAM区不够大,可以用一个段做buffer,这样只用三个段也可以

网友J:
变量少定义全局的。

网友K:
是的啊,楼上说的的确是的,这样存储的数据也安全,成本并没有增加啥的

楼主:
好了,我知道了,多谢哈

网友L:
存储空间不够吗?

网友M:
SD卡存储吧。

网友N:
你要保存多少数据呢?

网友O: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P:
程序存储区不能改变吧

网友Q:
存储区不能这样有问题吧。

网友R:
保存到数组吧。

网友S:
怎么不用上位机呢

网友T:
EEPROM芯片呢?

网友U:
看来你只能换个芯片使用了。

网友Q:
外部的FLASH芯片呢。

网友P:
写入数据之后,程序是不能运行的。

网友L:
使用外部的flash芯片

网友M:
数据保存到SD上,也容易读取。

网友N:
如果数据很大,建议使用外部的存储器。

网友O:
换个rom比较大的mcu。

网友S:
上位机可以直接接收数据。

网友R:
直接定义数组就会分开存储了。

网友U:
TI的芯片种类很多,可以选择其他的兼容性好的。

网友T:
eeprom能够整段的保存的。

网友M:
return会返回主函数

网友N:
能够返回断点。

网友O:
中断没有返回参数

网友V:
段存储的设计的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W:
什么样的数据吧主存储区的都占用完了还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