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CE connected to 的下拉菜单中只有LPT1-3,没有USB接口的

楼主(2018-05-09):
用PSoC Designer调试仿真的时候,Debug〉Connect连接,显示“Could not connect to ICE”

在ICE connected to 的下拉菜单中只有LPT1-3,没有USB接口的

楼主:
PSoC Start Kit,用MiniProg下载程序

网友A:
你点错指令了吧

网友B:
MiniProg不是仿真调试的, 只是程序下载的。

网友C:
使用 PSoC Designer 做仿真需要相应的硬件支持,具体可以参考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36986&highlight=

网友A:
手动模式读GPIF数据

网友B:
是不是只读了EP2的第一缓冲区

网友A:
啊?我的EP2端点设置成1024,2倍缓冲

网友C:
估计没有设置指针指向第二缓冲区,看看程序

网友A:
   AUTOPTRH1 = MSB( &EP2FIFOBUF );//自动指针地址高/低,APTR1H和AUTOPTRH1是同一个寄存器,前者是旧的
         AUTOPTRL1 = LSB( &EP2FIFOBUF );//EP2FIFOBUF 端点2缓冲区

         AUTOPTRH2 = MSB( &myBuffer1 );//目的单元
         AUTOPTRL2 = LSB( &myBuffer1 );

    for( i = 0x0000; i < 1024; i++ )
          {
              EXTAUTODAT2 = EXTAUTODAT1;

                 SBUF1=myBuffer1[i];  //SBUF0:Serial Port 0 transmit/receive buffer.
              while(TI1 == 0);
              SYNCDELAY;
        TI1 = 0;
          }

网友D:
你这里只是完成了1024个字节的读取,你需要根据EP2的计数器中的数据对书操作
count = (EP2BCH << 8) + EP2BCL;
for( i = 0x0000; i < count; i++ )
你试试呢

网友E:
常识错误,EP2端点的数据包大小是512字节,设置不了1024……

俺也犯过这种错。

网友F:
EP2的数据包大小可以设置为1024的,1024*4 buf

网友G:
可以看从datasheet的Endpoint Configuration 中查看到

网友H:
误读。对BULK传输来说,最大包512,对同步和中断传输来说才能设置为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