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利用内部高速的 DCO 得到稳定的频率

楼主(2018-05-09):
拥有 BasicClock 模块,而没有 FLL 的 MSP430x1xx 系列芯片中

网友A:
楼主所谓的稳定的频率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B:
对jitter有要求嘛?

网友C:
是的,若只是要求频率值固定,可以通过外接32.768晶振给ACLK,然后通过ACLK软件校准DCO。

网友D:
对,但若要求震荡的jitter较小,只能选用外接晶振了。

网友E:
内部的DCO Jitter比较大的,对频率稳定性有较高要求时候建议用外接的晶振

网友F:
大部分推荐使用外部晶振的。

网友G:
最好是有源的晶振。

楼主:
哦,知道了,先结贴了

网友H:
DCO模块混有两个DCO频率

网友I:
DCO时钟是非常准

网友J:
刚启动的时候先是DCO工作的

网友K:
DCO频率会随着温度和电压的变化而有所波动

网友L:
DCO的频率是不能确定的

网友M:
FLL的主要作用是稳定DCO

网友N:
用软件编写内部DCO振荡器

网友O:
使用1MHz等的校准数据就有可能有抖动

网友P:
DCO的值只是一个典型值,会有抖动误差,即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Q:
抖动跟DCO本身的实现原理有关。

网友M:
利用它硬件可以自动地配置DCO和MOD

网友L:
默认是DCO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满足cpu的要求

网友K:
这个不知道准不准确的

网友J:
DCO会自动起振,成为MCLK的时钟源

网友I:
跟单片机内部采取的机制是相关的

网友H:
用以产生介于fDCO 和fDCO+1之间的频率。

网友Q:
供电电压的不稳定都会影响DCO的频率抖动。

网友P:
这个值会有温漂,一般典型值误差在3%左右。

网友O:
DCO是一个开环的RC振荡器

网友N:
DCO会随温度和电压的变化而有所波动

网友R:
引用 网友P:
DCO的值只是一个典型值,会有抖动误差,即最大值和最小值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S:
430的MCU的内部DCO还是比较准的哈

网友T:
建议使用有源晶振的

网友U:
DCO 的设计对开发者来说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