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2个开关电源切换如何保持系统不掉电

楼主(2018-05-09):
系统不特别增加大电容,2个开关电源一个主一个备份,当一个故障要马上切换到另外一个并保证系统不掉电。如何实现比较好?
二极管方法不行,需要2个开关电源同时都在工作。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开关电源工作

网友A:
那就要看你采用的开关电源的性能了
启动时间有多快
能否给出故障信号让另外一个电源提前启动。
故障后能否切开电路,如果故障的是输出部分的电容或整流管呢,不切开可就麻烦了

网友B:
参考可并联运行的电路?

网友C:
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开关电源工作,这个没见过。

网友D:
通常楼主这个要求无法做到。因为,如果需要电压输出平稳,备份电源的启动时间要必须小于工作电源断电后保持输出电压的时间。又不能用大电容、超级电容、蓄电池来保持输出电压,也不能用热备份电源。

网友E:
搞不明白为什么不使用二极管;看你这个应该是个工业用方案,应该是24V以上的两个开关电源,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将备电的开关电源电压调的比主电的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