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同样是到外部存储器上读数据,malloc会比数组效率低这么多?

楼主(2018-05-09):
(无正文)

楼主:
求教一个DSP开发的问题:DSP上的堆栈都是在外部存储器上分配的,我一个函数中对比了两种方法:一个是malloc数据区域进行数据读写,另一个是定义数组,因为涉及到大循环操作,前者耗时比后者大了非常多,不明白同样是到外部存储器上读数据,malloc会比数组效率低这么多?

网友A:
你的段都是分配在外部RAM?

楼主:
某些段在内,某些在外

网友B:
你的数组应该是全局的吧,全局的不在栈里啊

网友C:
extern void *malloc(unsigned int num_bytes);分配长度为num_bytes字节的内存块。

网友A:
malloc的全称是memory allocation,中文叫动态内存分配,当无法知道内存具体位置的时候,想要绑定真正的内存空间,就需要用到动态的分配内存。

网友B:
该函数的原型,在以前malloc返回的是char型指针,新的ANSIC标准规定,该函数返回为void型指针,因此必要时要进行类型转换。

网友D:
分配成功则返回指向被分配内存的指针(此存储区中的初始值不确定),否则返回空指针NULL。当内存不再使用时,应使用free()函数将内存块释放。函数返回的指针一定要适当对齐,使其可以用于任何数据对象。

网友E:
这是malloc的基础资料的,需要多注意理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分配成功则返回指向被分配内存的指针(此存储区中的初始值不确定),否则返回空指针NULL。当内存不再使用时, ...

这个很不错的介绍,学习下的

网友G:
malloc的执行效率低是多了些内存的访问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