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430 adc12的外围模块中有几条外部转换通道?

楼主(2018-05-09):
mps430 adc12的外围模块中有几条外部转换通道?

网友A:
不同的型号不一样,以5529为例,就是14个外部的channel。具体看datasheet

网友B:
mps430 adc12的外围模块中总共有12个通道,其中8个是专门面向外部信号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可以DMA读取的。

网友E:
可以使用定时器触发的,比较方便的,分辨率比较高的。

楼主:
哦,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F:
ADC10多通道

网友G:
MSP430 MCU内部的一个高性能、10位的模数转换器

网友H:
你使用的是哪个msp430

网友I:
4个模拟通道

网友J:
通道0和通道1

网友K:
一般是8个引脚。

网友L:
可以AD多通道单次转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型号不一样,以5529为例,就是14个外部的channel。具体看datasheet

这个根据芯片类型定义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mps430 adc12的外围模块中总共有12个通道,其中8个是专门面向外部信号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mps430 adc12的外围模块中总共有12个通道,其中8个是专门面向外部信号的

对内的4个通道吗?

网友I:
ADC模块大凡是12位的转换精度

网友H:
不同的msp430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G:
一般是16位的ADC通道。

网友F:
msp430g2553内部ADC10多通道(2通道)

网友N:
引用 网友B:
mps430 adc12的外围模块中总共有12个通道,其中8个是专门面向外部信号的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型号不一样,以5529为例,就是14个外部的channel。具体看datasheet

正常的可以到12个转换的接口。

网友L:
每次切换通道,可采集多个单通道,或采用多通道单次采集

网友K:
一个独立的转换ADC模块。

网友J:
MSP430F149的AD转换的通道少。

网友O:
引用 网友B:
mps430 adc12的外围模块中总共有12个通道,其中8个是专门面向外部信号的

内部的通道都有什么转换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