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高测不到,有公式求吗?

楼主(2018-05-09):
(无正文)

网友A:
超过最小采样周期就测不准了 采样周期受电路和软件影响

楼主:
最小采样周期是多少?

网友B:
楼主可以查看器件手册里的一个参数:t(int)

网友C:
DCO内部主频设为1MHz,实际测量是有一定误差,比如是993MHz,那么测量多宽的脉冲,个人觉得几十KHz应该可以吧

网友D:
楼主要算算中断消耗的时间,最高频率至少要小于 1/中断消耗时间,中间还要留余量。

如果用Timer的Capture模式捕捉,应该可以做到的频率更高些

网友E:
楼主可以使用使用计数器

网友F:
嗯,时钟频率都满足不了了。

网友G:
就是采样规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超过最小采样周期就测不准了 采样周期受电路和软件影响

就是这样

网友I:
你需要多大的频率?

网友J:
你要测量多大的?

网友K:
msp430的时钟不这么大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mcu

网友L:
大于触发条件肯定测量不到的。

网友M:
这个就是采样定理。

网友N:
采样周期是多大?

网友O:
频率最大是多少?

网友:
这个mcu的功能有点低了。

网友G:
超出识别范围的2倍。

网友K:
可以倍频到12Mhz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超过最小采样周期就测不准了 采样周期受电路和软件影响

超出范围就不行了。

网友J: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I:
最大是500kHz吧

网友O:
1MHZ的时钟芯片,只能采样500Khz吧。

网友N:
超过了芯片的采样周期,就不可执行了。

网友M:
你看看采样定理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L:
要低于芯片的时钟周期。

网友P:
这个要看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的

网友Q:
这个跟主频率的设计是相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