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读一下这个QEP模块

楼主:
TE, IO, TI, ST, ni
/* =================================================================================
File name:        F2803XQEP.H
Target   :     F2803x family
===================================================================================*/
#ifndef __F2803X_QEP_H__
#define __F2803X_QEP_H__
#include "f2803xbmsk.h"
#include "f2803xdrvlib.h"

/*-----------------------------------------------------------------------------
    Initialization states for EQEP Decode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QDECCTL_INIT_STATE     ( XCR_X2 + QSRC_QUAD_MODE )  //上升沿下降沿都计数,正交计数方式
/*-----------------------------------------------------------------------------
    Initialization states for EQEP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QEPCTL_INIT_STATE      ( QEP_EMULATION_FREE + \
                                 PCRM_INDEX + \   //在索引事件发生时复位
                                 IEI_RISING + \   //在QEPI上升沿初始化位置计数器
                                 IEL_RISING + \   //在QEPI上升沿将QPOSCNT的值所存在QPOSILAT中
                                 QPEN_ENABLE + \   //使能QEP位置计数器
                                 QCLM_TIME_OUT + \ //在定时器基准单元超时事件时锁存
                                 UTE_ENABLE )      //使能QEP定时器基准单元
/*-----------------------------------------------------------------------------
    Initialization states for EQEP Position-Compare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QPOSCTL_INIT_STATE      PCE_DISABLE //禁止位置比较寄存器映射功能
                                                                      //在QPOSCNT=0时加载
                                                                      //高电平脉冲输出
                                                                      //禁止位置比较寄存器
                                                                      //1*4*SYSCLKOUT周期
/*-----------------------------------------------------------------------------
    Initialization states for EQEP Capture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QCAPCTL_INIT_STATE     ( UPPS_X32 + \     //单元位置事件预分频  =QCLK/2^5
                                 CCPS_X128 + \    //捕获单元定时器时钟预分频器  =SYSCLKOUT/2^7
                                 CEN_ENABLE )     //使能捕获单元使能
/*-----------------------------------------------------------------------------
Def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QEP (Quadrature Encoder) Driver Object
-----------------------------------------------------------------------------*/
typedef struct {int32 ElecTheta;        // Output: Motor Electrical angle 电机电角度(Q24)
                int32 MechTheta;        // Output: Motor Mechanical Angle 机械角度(Q24)
                Uint16 DirectionQep;    // Output: Motor rotation direction 电机旋转方向(Q0)
                Uint16 QepPeriod;       // Output: Capture period of QEP signal in number of EQEP capture timer (QCTMR) period EQEP 捕获定时器 (QCTMR) 期间 QEP 信号的捕获周期(Q0)
                Uint32 QepCountIndex;   // Variable: Encoder counter index (Q0)
                 int32 RawTheta;        // Variable: Raw angle from EQEP Postiion counter初始定位后,电机转子d轴和定子A相绕组之间所相差的码盘计数值 (Q0)
                Uint32 MechScaler;      // Parameter: 0.9999/total count (Q30)
                Uint16 LineEncoder;     // Parameter: Number of line encoder (Q0)
                Uint16 PolePairs;       // Parameter: Number of pole pairs (Q0)
                 int32 CalibratedAngle; // Parameter: Raw angular offset between encoder index and phase a 电机A相绕组和码盘Index信号之间的夹角,与安装精度有关 (Q0)
                Uint16 IndexSyncFlag;   // Output: Index sync status (Q0)
                }  QEP;
/*-----------------------------------------------------------------------------
Default initializer for the QEP Object.
-----------------------------------------------------------------------------*/
#define QEP_DEFAULTS {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0020000,
       0x0,
       2,
       0,
       0x0
       }
/*-----------------------------------------------------------------------------
QEP Init and QEP Update Macro Definitions
-----------------------------------------------------------------------------*/
#define QEP_INIT_MACRO(m,v)                 \
                        \
     (*eQEP[m]).QDECCTL.all = QDECCTL_INIT_STATE;            \
     (*eQEP[m]).QEPCTL.all = QEPCTL_INIT_STATE;             \
     (*eQEP[m]).QPOSCTL.all = QPOSCTL_INIT_STATE;            \
     (*eQEP[m]).QUPRD = 600000;           /* Unit Timer for 100Hz*/      \
     (*eQEP[m]).QCAPCTL.all = QCAPCTL_INIT_STATE;            \
     (*eQEP[m]).QPOSMAX = 4*v.LineEncoder;              \

//Make sure that the pin configuration is properly done in ...-DevInit_F2803x.c file like below
/*   EALLOW;                          Enable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0 = 1;   GPIO20 is EQEP1A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1 = 1;   GPIO21 is EQEP1B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3 = 1;   GPIO23 is EQEP1I
    EDIS;                            Disable EALLOW
*/
#define QEP_MACRO(m,v)                  \
                        \
/* Check the rotational direction */               \
     v.DirectionQep = (*eQEP[m]).QEPSTS.bit.QDF;    /*0是顺时针,1是逆时针。*/          \
                        \
/* Check the position counter for EQEP1 */              \
     v.RawTheta = (*eQEP[m]).QPOSCNT + v.CalibratedAngle;          \
                            \
     if (v.RawTheta < 0)                  \
       v.RawTheta = v.RawTheta + (*eQEP[m]).QPOSMAX;           \
     else if (v.RawTheta > (*eQEP[m]).QPOSMAX)             \
       v.RawTheta = v.RawTheta - (*eQEP[m]).QPOSMAX;           \
                              \
/* Compute the mechanical angle in Q24 */              \
    v.MechTheta = __qmpy32by16(v.MechScaler,(int16)v.RawTheta,31);  /* Q15 = Q30*Q0 */   \
     v.MechTheta &= 0x7FFF;                                          /* Wrap around 0x07FFF*/ \
     v.MechTheta <<= 9;                                              /* Q15 -> Q24 */   \

这三行程序怎么解读?
/* Compute the electrical angle in Q24 */              \
    v.ElecTheta = v.PolePairs*v.MechTheta;            /* Q24 = Q0*Q24 */      \
     v.ElecTheta &= 0x00FFFFFF;                        /* Wrap around 0x00FFFFFF*/    \

还有这一行。
/* Check an index occurrence*/                 \
     if ((*eQEP[m]).Q**.bit.IEL == 1)                  \
     {                        \
      v.IndexSyncFlag = 0x00F0;                \    这里产生的标志位有什么作用,只是通过外界看到吗。还是有了这个信号,脉冲计数器就清零了。
        v.QepCountIndex = (*eQEP[m]).QPOSILAT;             \
     (*eQEP[m]).QCLR.bit.IEL = 1; /* Clear interrupt flag */        \
     }

网友(2018-05-10):
你好  我也在做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可以交流一下吗?我QQ  767327471

网友A(2020-07-02):
QPOSCNT读数是当前电机角度位置,是32位的计数器,v.MechTheta = __qmpy32by16(v.MechScaler,(int16)v.RawTheta,31)是将角度值转换成Q15格式,v.MechTheta &= 0x7FFF; 是清除无效数,只保留低15 位有效数据;v.MechTheta <<= 9; Q15 -> Q24,转换成Q24的数据格式;v.ElecTheta &= 0x00FFFFFF; 同上清除无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