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不出程序重新复位的迹象?

楼主(2018-05-09):
我现在的看门狗初始化是:

WDTCTL = WDTPW+WDTCNTCL+WDTSSEL+WDTIS0; (WDTCTL = WDT_ARST_250;)

IE1|=WDTIE;

每次主循环末尾刷新看门狗:WDTCTL = WDTPW+WDTCNTCL+WDTSSEL+WDTIS0;

我想实现当程序跑飞时的看门狗复位,比如当判断某些标志不正确时,看门狗复位。怎么做?

例如:我现在想试试看按左键程序时,程序复位。我加了WDTCTL=WDTPW+WDTCNTCL+WDTSSEL;

可是怎么看不出程序重新复位的迹象?

楼主:
看门狗实现的这种复位是不是让程序从main()最开头重新执行?所有寄存器都回到初始值?

网友A:
例如:我现在想试试看按左键程序时,程序复位。我加了WDTCTL=WDTPW+WDTCNTCL+WDTSSEL;

WDTCTL=WDTPW+WDTCNTCL+WDTSSEL; 的意思是看门狗计数器清0.你要看看你的按键程序是死循环吗?要不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看.我的看门狗工作的可正常了.

网友B:
可以在你关注的执行那里设置标记,每次喂够之前判断这些标记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喂狗,如果不正常跳过喂够。这样就可以啦。

网友C:
看门狗实现的这种复位是不是让程序从main()最开头重新执行?所有寄存器都回到初始值?

复位是不是基本上看不出来?时间很快

楼主:
我揣摩一下~~~

网友D:
复位后I/O口OUT不变 DIR不是都清零了吗?

楼主:
大体明白各位的意思了,多谢啊

网友E:
环环相扣与冷热启动判断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啦

网友F:
你得在你看门狗周期内,喂狗才行的。

网友G:
可能一圈程序就超时了。

楼主:
先结贴了o(∩_∩)o

网友H:
程序重新执行了。

网友I:
程序复位还是能够看到的

网友J:
配置一个输出函数试试。

网友K:
这个无法定义的。

网友L:
能不能通过LED显示呢

网友M:
只能单步调试了。

网友N:
你查看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O:
是调试的时候吗?

网友P:
你在程序里面喂狗了吗?

网友Q:
使用串口输出。

网友L:
正常之后,可以点亮LED作为标志。

网友K:
只能通过固定的代码进行展示了。

网友J:
复位之后重新输出函数。

网友I:
程序复位都需要重新初始化的。

网友H:
你查看寄存器呢?

网友Q:
每次初始化之后,输出固定的语句试试。

网友P:
没有喂狗肯定是要产生复位的。

网友O:
如果不是调试这个还真不好确定呢。

网友N:
初始化之后寄存器数值也是初始化了。

网友M:
寄存器变化了吗?

网友R:
这个在程序上是需要多珍重设计的

网友S:
寄存器什么状态,都回到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