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楼主(2018-05-09):
在ccs中可以将变量加入到watch window中查看值的变化,那如何查看这个值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网友A:
View→Graph→Time/Frequency对话框,在”Display Type”中选择”Signal Time”(单曲线显示),然后进行相应设置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嗯,我晓得了

网友C:
View→Graph→Time/Frequency对话框,在”Display Type”中选择”Signal Time”(单曲线显示)。

网友D:
要在观察变量的那个窗口下右击鼠标,然后单击refresh。

网友E:
不能实时变化的

网友F:
可以用printf输出到窗口中

网友G:
右击要看的变量,点add watch window

网友H:
CCS中watch window中的变量默认是不能实时更新的,需要进行以下设置:
Debug->Real-time Mode

网友I:
在debug模式下,发现变量和graph的刷新速度非常慢

网友J:
运行程序时和halt程序时,会有数值

网友J:
在debug的时候将变量加入Watch Window就可以实时查看

网友K:
每次refresh一下 变量的值

网友H:
在watch window中右键变量名,选择Continuous Refresh即可实现实时刷新。

网友G:
打开watch window,右键可以增加各子函数中的各个变量

网友F:
看实时更新的值只能刷新。

网友E:
只能自己手动点击更新或者停止运行value才变

网友D:
就可以看到更新的值

网友L:
在调试过程中实时的查看和修改变 量值

网友M:
在线运行时是用watchwindow窗口看

网友I:
设置Message Log/Execution Graph的刷新

网友M:
右键“Add to watch window”,仿真即可查看

网友L:
把变量添加到 watch window 里,然后激活 real-time debug,再激活 watch window 的自动连续刷新功能

网友J:
修改变量的值,不用停止和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