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片选信号,GPIO28一直是高电平,对吗?

楼主(2018-05-09):
(无正文)

网友A:
你指的是F28335上的GPIO28/XZCS6引脚吧

网友B:
这个引脚是功能复用的,你先确认当前是GPIO模式还是ZONE6的片选

网友C:
如果是ZONE6的片选信号,在写或读ZONE6存储空间时片选信号是要变低的

楼主:
如果是GPIO模式呢

网友D:
要操作GPIO的寄存器才能更改电平了

网友A:
既然是片选信号的,那就在不用的时候拉低就OK了。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E:
片选信号就是用于选定某一芯片的信号。

网友F:
许多器件的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而不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G:
GPIO28是什么引脚呢?

网友H:
这个是控制什么?

网友I:
高电平信号有什么关系

网友J: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F28335上的GPIO28/XZCS6引脚吧

默认的吗

网友L:
片选/CS信号

网友M:
DSP存储器及扩展接口用的到。

网友N:
使用之后信号有变化吗

网友H:
片选信号可控性呢?

网友G:
GPIO28一直是高电平有什么影响?

网友F:
注意区分吧。

网友E:
怎么可能一直是高电平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F28335上的GPIO28/XZCS6引脚吧

只要访问ZONE6区域,28335会自动拉低

网友I:
GPIO28不使用,默认都是高电平吧。

网友N: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电平信号变化。

网友M:
不访问肯定是低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