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885双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8-05-09):
求大侠搭救:我用N76E885双串口,在keil中进debug都到不了run to main, 关掉任意一个串口就可以debug run to main

#define SYS_CLK_EN      1
#define SYS_SEL         2
#define SYS_DIV_EN      0                   //0: Fsys=Fosc, 1: Fsys = Fosc/(2*CKDIV)
#define SYS_DIV         1

#define PRE_SCALAR      7
#define WDT_MODE        0

bit BIT_TMP;

UINT8        UART0_RX_FLAG;
UINT8        UART0_RX_BYTE;

UINT8        UART1_RX_FLAG;
UINT8        UART1_RX_BYTE;

/*******************************************************************************
* FUNCTION_PURPOSE: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 Note
       MCU power on system clock is HIRC (22.1184MHz), so Fsys = 22.1184MHz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Set all GPIO are Quasi Mode

        UART0_RX_FLAG = 0;
        UART0_RX_BYTE = 0;

        UART1_RX_FLAG = 0;
        UART1_RX_BYTE = 0;

    InitialUART0_Timer1_Type1(9600);           //UART0 Baudrate initial,T1M=0,SMOD=0
    InitialUART1_Timer3(9600);                      /* 9600 Baud Rate*/

        /* Change system closk source */
        #if SYS_CLK_EN == 1
            #if   SYS_SEL == 0
                System_Clock_Select(E_HXTEN);   //Fosc = 2~25MHz XTAL
            #elif SYS_SEL == 1
                System_Clock_Select(E_LXTEN);   //Fosc = 32.768KHz XTAL
            #elif SYS_SEL == 2
                System_Clock_Select(E_HIRCEN);  //Fosc = 22.1184MHz Internal RC
            #elif SYS_SEL == 3
                System_Clock_Select(E_LIRCEN);  //Fosc = 10KHz Internal RC
            #elif SYS_SEL == 4
                System_Clock_Select(E_OSCEN);   //Fosc = OSC-In External OSC
            #endif
        #endif

    #if SYS_DIV_EN == 1
        CKDIV = SYS_DIV;                    //Fsys = Fosc / (2* CLKDIV) = Fcpu
    #endif

        TA = 0x0AA;
        TA = 0x055;
    #if   PRE_SCALAR == 0
        WDCON = 0x00;
    #elif PRE_SCALAR == 1
        WDCON = 0x01;
    #elif PRE_SCALAR == 2
        WDCON = 0x02;
    #elif PRE_SCALAR == 3
        WDCON = 0x03;
    #elif PRE_SCALAR == 4
        WDCON = 0x04;
    #elif PRE_SCALAR == 5
        WDCON = 0x05;
    #elif PRE_SCALAR == 6
        WDCON = 0x06;
    #elif PRE_SCALAR == 7
        WDCON = 0x07;
    #endif

    while(1)
    {
            set_WDTEN;                                  //WDT run

                if( UART0_RX_FLAG )
                {
                        UART0_RX_FLAG = 0;
                        Send_Data_To_UART0( UART0_RX_BYTE );
                }
                if( UART1_RX_FLAG )
                {
                        UART1_RX_FLAG = 0;
                        Send_Data_To_UART1( UART1_RX_BYTE );
                }
        }
}

/******************************************************************************
* FUNCTION_PURPOSE: Serial interrupt, echo received data.
* FUNCTION_INPUTS : P2.0(RXD) serial input
* FUNCTION_OUTPUTS: P0.3(TXD) serial output
******************************************************************************/
void Serial0_ISR (void) interrupt 4
{
    if (RI == 1)
    {
                UART0_RX_FLAG = 1;
                UART0_RX_BYTE = SBUF;
        clr_RI;                                 // Clear RI (Receive Interrupt).
    }
    if (TI == 1)
    {
        clr_TI;                                 // Clear TI (Transmit Interrupt).
    }
}

/***************************************************************************************
* FUNCTION_PURPOSE: serial-1 interrupt, echo received data.
* FUNCTION_INPUTS:  P2.4(TXD) serial-1 input
* FUNCTION_OUTPUTS: P2.5(RXD) serial-1 output
**************************************************************************************/
void Serial_1_ISR(void) interrupt 15
{

    if (RI_1 == 1)
    {
//                UART1_RX_FLAG = 1;
        //        UART1_RX_BYTE = SBUF_1;
        clr_RI_1;                                 // Clear RI (Receive Interrupt).
    }
    if (TI_1 == 1)
    {
        clr_TI_1;                                 // Clear TI (Transmit Interrupt).
    }
}

网友:
下载官方的BSP开发包啊,里面有例子,找个跟你接近的(就是你用到主要的外设的),然后上面修改。或者先跑例子试试。

网友A:
别debug,直接跑能运行吗

网友B:
先跑起来试试,看能否正常运行。

网友C:
跑起来了吗

网友D:
发现很多人喜欢先debug,逐步运行看看。

网友E:
两个串口独立配置,完成后,可以运行就行了,有时候不要全新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