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怎样进行电池均衡处理

楼主(2018-05-09):
怎样进行电池均衡处理

网友A:
详细点啊

楼主:
当电池组里有一个电池电压过高,SH79F329 6-16Cell BMS V3.0是怎样进行电池均衡处理?

网友B:
在充电过程中,当电池包中各节电芯间一致性较差,系统会开启充电平衡功能。

网友B:
平衡进入条件:充电过程中,同时满足下述条件,且维持时间超过“平衡开启延时”(单位:秒),系统进入充电平衡。
1) 充电电流大于“平衡电流阈值”;
2) 所有电芯电压高于“平衡电压阈值”;
3) 电芯间压差超过“平衡压差阈值”;

网友B:
多节电芯平衡:当有两节以上高电压电芯满足平衡条件时,系统仅对电压最高的两节电芯进行平衡。
平衡退出条件:当满足下述任一条件,且持续时间超过“平衡开启延时”(单位:秒),系统退出充电平衡。

1) 充电电流小于“平衡电流阈值”;
2) 任一电芯电压小于“平衡电压阈值”;
3) 电芯间压差小于“平衡压差阈值”;

网友C(2018-07-03):
引用 网友B:
平衡进入条件:充电过程中,同时满足下述条件,且维持时间超过“平衡开启延时”(单位:秒),系统进入充电 ...

2) 所有电芯电压高于“平衡电压阈值”;??
应该不是所有电芯电压高于平衡阈值吧?如果最低的电芯电压高于平衡阈值,最高电芯电压很有可能已经达到电池保护电压而关断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