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速运行,不能到达中断口

楼主(2018-05-09):
430 I/O中断疑问
#include <msp430f531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OUT &= ~BIT0;
  P1REN |= BIT4;                            // Enable P1.4 internal resistance
  P1OUT |= BIT4;                            // Set P1.4 as pull-Up resistance
  P1IES &= ~BIT4;                           // P1.4 Lo/Hi edge
  P1IFG &= ~BIT4;                           // P1.4 IFG cleared
  P1IE |= BIT4;                             // P1.4 interrupt enabled

  while(1)
  {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GIE);     // Enter LPM4 w/interrupt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P1OUT ^= BIT0;                        // P1.0 = toggle
    P1IES ^= BIT4;                          // Toggle between H-L and L-H transition triggers
    P1IE |= BIT4;                           // Enable port interrupt
  }
}

// Port 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IFG &= ~BIT4;                           // Clear P1.4 IFG
  P1IE &= ~ BIT4;                           // Clear P1.4 IE
  _BIC_SR_IRQ(LPM4_bits);                   // Exit LPM4
}

全速运行时不能到达I/O中断入口,但是设置断点是可以到达的

网友A:
是不是程序跑飞掉了

楼主:
单步执行时也不行.仿真软件为IAR;

网友B:
没用iar仿真中断过。

网友C:
都是在中断设置的断点测试的。

网友D:
这么搞了,不行啊

网友E:
程序跑飞了吗

网友D:
中断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F:
查看一下触发条件。

网友G:
仿真可能有干扰。

网友D: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GIE); ?

网友H:
你的 触发中断的信号源是什么

网友I:
就是持续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J:
这个使用电平触发

网友K:
你的硬件怎么设计的

网友L:
断点是可以到达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上拉电阻呢

网友M:
程序没有问题,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跑飞掉了

程序跑飞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单步执行时也不行.仿真软件为IAR;

单步执行肯定无法达到触发的要求。

网友P:
引用 楼主:
单步执行时也不行.仿真软件为IAR;

是不是IO变化太快了?

网友K:
IO有问题吗?

网友J:
是不是电平信号无法叨叨要求吧。

网友I:
无法触发中断的。

网友H: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跑飞掉了

跑飞的话,不会到达断点了

网友M:
可能你的IO信号不能正确运行。

网友:
IO的驱动能力不够吧

网友L:
应该是你的IO存在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单步执行时也不行.仿真软件为IAR;

调试的过程你没有看懂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单步执行时也不行.仿真软件为IAR;

这个IO对输入信号有速度要求的

网友Q:
这个是简单的端口中断设计的

网友R: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端口中断设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