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单片机想实现一线多点DS18B20

楼主(2018-05-09):
程序应该是错了问题,可是找不到原因,能不能帮忙看看呢,晶振11.0592,单片机STC15W4K56S4

楼主: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sbit a=P0^1;
//
//void Delay_DS18B20(unsigned char n)
//{
//        while(n--);
//}
//
//void main()
//{
////        CLK_DIV=0X03;
//        while(1)
//        {
//
//                a=1;
//                Delay_DS18B20(80);
//                a=0;
//                Delay_DS18B20(80);
//
//        }
//
//}
#include<STC15.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NUM 5
sbit temp=P5^5;       //18B20
sbit t1=P0^1;
sbit t2=P0^0;
sbit t3=P0^5;
uchar ID[MAXNUM][8]={0};
uchar test_k;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I= 1;
}
void Delay_DS18B20(ulong n)
{
        while(n--);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temp = 1;          //temp复位
        Delay_DS18B20(2);   //稍做延时4us
        temp = 0;          //单片机将temp拉低
        Delay_DS18B20(9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temp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20);
        x = temp;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j=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temp = 0;     // 给脉冲信号
        j++;j++; j++;j++;
        dat>>=1;
        j++;j++; j++;j++;
        temp = 1;     // 给脉冲信号
                j++;j++; j++;j++;
        if(temp)
        dat|=0x80;
        Delay_DS18B20(8);
}
        return(dat);
}

/*********读一位***********/

//bit read1bit(void)
//{
//        bit dat = 0;
//
//        temp = 0;     // 给脉冲信号
//        Delay_DS18B20(1);
//        temp = 1;     // 给脉冲信号
//        Delay_DS18B20(1);
//        if(temp)
//        dat|=0x01;
//        Delay_DS18B20(5);
//        return dat;
//}

/********读两位************/
unsigned char Read2Bit(void)
{
        unsigned char i=0,j=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2;i>0;i--)
        {
        temp = 0;     // 给脉冲信号
        j++;j++; j++;j++;
        dat>>=1;
        j++;j++; j++;j++;
        temp = 1;     // 给脉冲信号
                j++;j++; j++;j++;
        if(temp)
        dat|=0x80;
        Delay_DS18B20(8);
}
        dat>>=6;
        return(dat);
}

//uchar  Read2Bit(void)
//{
//        uchar i,dat=0;
//        for(i=0;i<2;i++)
//        {
//                dat<<=1;
//                if(read1bit())
//                dat|=1;
//
//        }
//
//        return 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j=0;;
        for (i=8; i>0; i--)
        {
                temp = 0;
                j++;j++;j++;j++;
                temp = dat&0x01;
                Delay_DS18B20(10);
                temp = 1;
                dat>>=1;
                j++;j++;j++;
        }
}

/*********写一位*********/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j=0;;
        for (i=1; i>0; i--)
        {
                temp = 0;
                j++;j++;j++;j++;
                temp = dat&0x01;
                Delay_DS18B20(10);
                temp = 1;
                dat>>=1;
                j++;j++;j++;
        }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dat)
//{
//
//        unsigned char i=0;
//        for (i=1; i>0; i--)
//        {
//                temp = 0;
//                temp = dat&0x01;
//                Delay_DS18B20(10);
//                temp = 1;
//                Delay_DS18B20(10);
//         }
//
// }
/*********************/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uchar search_rom(void)
{
    unsigned char k,l,chongtuwei,m,n;
    unsigned char zhan[(MAXNUM)]={0};
    unsigned char ss[64];
    int num = 0;
    l=0;

    do
    {
      Init_DS18B20();
        Delay_DS18B20(100);
      WriteOneChar(0xf0);
        Delay_DS18B20(100);
        for(m=0;m<8;m++)
        {
            unsigned char s=0;
            for(n=0;n<8;n++)
            {           t1=0;
                                 t2=0;
                                 t3=0;
                k=Read2Bit();//读两位数据
                     k=k&0x03;
                s>>=1;
                if(k==0x01)//01读到的数据为0 写0 此位为0的器件响应
                {   t1=1;
                    write_bit (0);
                    ss[(m*8+n)]=0;
                }
                else if(k==0x02)//读到的数据为1 写1 此位为1的器件响应
                {  t2=1;
                    s=s|0x80;
                    write_bit (1);
                    ss[(m*8+n)]=1;
                }
                else if(k==0x00)//00,判断冲突位 冲突位大于栈顶写0 小于栈顶写以前数据 等于栈顶写1
                {    t3=1;
                    chongtuwei=m*8+n+1;
                    if(chongtuwei>zhan[l])
                    {
                        write_bit (0);
                        ss[(m*8+n)]=0;
                        zhan[++l]=chongtuwei;
                    }
                    else if(chongtuwei<zhan[l])
                    {
                        s=s|((ss[(m*8+n)]&0x01)<<7);
                        write_bit (ss[(m*8+n)]);
                    }
                    else if(chongtuwei==zhan[l])
                    {
                        s=s|0x80;
                        write_bit (1);
                        ss[(m*8+n)]=1;
                        l=l-1;
                    }
                }
                else
                {
                    return num; //搜索完成,//返回搜索到的个数
                }

            }

            ID[num][m]=s;
        }
        num=num+1;
    }
    while(zhan[l]!=0&&(num<MAXNUM));

    return num;     //返回搜索到的个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unsigned char flag;
        float tt=0;
//        uchar f;
//         uchar u,n;
        uchar r;
        uchar  N;
        UartInit();

//
while(1)
{
        N=search_rom();
        printf("number of ds18b20:%d\r\n",N);
        for(r=0;r<8;r++)
        {
                printf("%x\r\n",ID[0][r]);
        }

//

///*
//        Delay_DS18B20(1);
//        WriteOneChar(0x55);
//        for(f=0;f<8;f++)
//        {
//        WriteOneChar(ID[1][f]);
//
//        }
//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DS18B20(2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printf("%x\r\n",a);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printf("%x\r\n",b);
        t=b;
        t<<=8;
        t=t|a;
        printf("%x\r\n",t);
        if((t&0xf800)==0xf800)
{
        t = ~t;
        t = t + 1;
        flag = 1;
        tt=t*0.0625*10 + 0.5;
        tt=tt*(-1);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
  else
  {
          tt = t*0.0625*10 + 0.5;
  }
  if(flag == 0)
{        printf("temp = %.1f\r\n",tt/10); }
else
{
        printf("temp = %.1f\r\n",tt/10);
}
        Delay1000ms();
  }
}

楼主:
我觉得主要是搜索ROM那个地方,可是一直查不出原因

网友A:
主要就是延时函数,网上找找例程,18b20的例子不少的。

网友B:
光看程序看不出问题的,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观察下时序。时序最直观

网友C:
单片机与电子技术 QQ77891783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主要是搜索ROM那个地方,可是一直查不出原因

搜索算法还是有点复杂,美信官网有详细资料,以前搞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延时函数,网上找找例程,18b20的例子不少的。

嗯,单个器件延时的话没有问题的,可以出来温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程序看不出问题的,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观察下时序。时序最直观 ...

看了时序,读写复位啥的都没问题,还特意把时序尽可能调到了中间位置,怕边缘会引起误差导致时序不对,可是这样还是不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与电子技术 QQ778917832

加不了,麻烦你加一下我吧943487409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时序,读写复位啥的都没问题,还特意把时序尽可能调到了中间位置,怕边缘会引起误差导致时序不对,可 ...

有没有照片,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照片,贴出来看看

时序有点长啊,不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照片,贴出来看看

复位时序661us,两次写间隔94us,每个字节里面每位之间间隔1.8us;读时序之间间隔84us

网友E:
按时序写,什么MCU都可以访问的,你先调好一个点的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时序写,什么MCU都可以访问的,你先调好一个点的访问。

一个点的已经没问题了,多个的可能时序受到了干扰还是怎么的,出不来

网友F:
读取温度时为什么跳过rom?这不就时序冲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