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驱动MAX7219的问题

楼主(2018-05-09):
先上程序
module max7219(clk,rst_n,clk1,load,din);
input clk,rst_n;
output clk1,load,din;

//reg[11:0] cnt;
reg[11:0] cnt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1 <= 0;

        else if(cnt1==12'd2560)
                        cnt1 <= 0;

        else cnt1 <= cnt1+1'b1;

reg clk1_r,din_r;
function Write_Max7219_byte;
input [7:0] byte;

        //always @(negedge clk1)
        begin
                case(cnt1)
                        12'd0:
                                begin
                                clk1_r=0;
                                din_r=byte[7];
                                clk1_r=1;
                                end
                        12'd320:
                                begin
                                clk1_r=0;
                                din_r=byte[6];
                                clk1_r=1;
                                end

                        12'd640:
                                begin
                                clk1_r=0;
                                din_r=byte[5];
                                clk1_r=1;
                                end

                        12'd960:
                                begin
                                clk1_r=0;
                                din_r=byte[4];
                                clk1_r=1;
                                end
                        12'd1280:
                                begin
                                clk1_r=0;
                                din_r=byte[3];
                                clk1_r=1;
                                end
                        12'd1600:
                                begin
                                clk1_r=0;
                                din_r=byte[2];
                                clk1_r=1;
                                end
                        12'd1920:
                                begin
                                clk1_r=0;
                                din_r=byte[1];
                                clk1_r=1;
                                end
                        12'd2240:
                                begin
                                clk1_r=0;
                                din_r=byte[0];
                                clk1_r=1;
                                end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assign clk1=clk1_r;
assign din=din_r;

reg load_r;

function Write_Max7219;
input [7:0] addr;
input [7:0] dat;
reg a,b;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load_r<=1'b0;
                a=Write_Max7219_byte(addr);
                b=Write_Max7219_byte(dat);
                //load_r=1'b1;
                end
endfunction
assign load=load_r;

reg a;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load_r<=1'b0;
        //a=Write_Max7219(SHUT_DOWN, 8'd1);   //Normal Operation XXXXXXX1 Shutdown Mode   XXXXXXXX0
        a=Write_Max7219(8'hc, 8'd1);
        a=Write_Max7219(8'hf, 8'd0);   //Normal Operation XXXXXXX0 Display Test Mode

         a=Write_Max7219(8'h9, 8'hff);   //Decode Mode Select D7~D0 1 B decode 0 No decode
         a=Write_Max7219(8'hb, 8'd4);   //SCAN LIMIT 0~7 0xX0~0xX7
         a=Write_Max7219(8'ha, 8'd4);   //Set Intensity   0xX0~0xXf
         a=Write_Max7219(1,1);
         a=Write_Max7219(2,2);
         a=Write_Max7219(3,8);
         a=Write_Max7219(4,6);
        load_r<=1'b1;
        end
endmodule

我写了个FPGA驱动MAX7219的程序,下载进去以后,本来四个
数码管应该显示1286的,可是要么全亮,要么不亮。
请大神看看,哪里有问题呀?谢谢!

网友A:
我有之前用过的MAX7219的verilog,可以发给你,我也有个问题,fpga输出3.3,能给7219的信号线吗?我忘了之前有没有做过实验了(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之前用过的MAX7219的verilog,可以发给你,我也有个问题,fpga输出3.3,能给7219的信号线吗?我忘了之 ...

先谢谢了。我的QQ:413132614

网友B(2018-10-10):
引用 网友A:
我有之前用过的MAX7219的verilog,可以发给你,我也有个问题,fpga输出3.3,能给7219的信号线吗?我忘了之 ...

我也遇见了这样的问题 ,你能发给我一下这个代码吗?
我的QQ邮箱是1324889197@qq.com

网友C:
这个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