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2018-05-09):
之前写了个STM32F103C8T6的USB程序,用STM32CubeMX生成的。直接什么都不用改就可以在GD32F103C8T6上运行。但是后来改为GD32F103RCT6却不行,哪怕是STM32CubeMX生成的CDC例子都不能运行,插USB毫无反应。请问有成功在GD32F103RCT6上运行CubeMX例程的吗?

网友A:
能运行算你运气好,不能运行才是正常,老老实实用GD的库吧。

网友B:
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运行算你运气好,不能运行才是正常,老老实实用GD的库吧。

好吧,刚开始用。就冲着他们说的兼容STM32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刚开始用。就冲着他们说的兼容STM32程序

兼容是相对于以前说的3.5的库的,只需要少许修改就好了,到了CubeMX,修改的更复杂了,GD自己的库也很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啊,GD代理商袁生,加个微信18102602600

找过厂家了,厂家直接说GD32不支持STM32CubeMX。

网友C:
这个跟最底层的驱动移植的有关系的